交流电压电流检测线路,

楼主(2018-07-30):
有谁有交流电压和电流的加测线路和方案吗推荐一下,定重谢

网友A: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方案

网友B(2019-02-25):
电流检测用WINGOLD电流感应开关LC25,很多种。输出开关量型号, 你多大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检测用WINGOLD电流感应开关LC25,很多种。输出开关量型号, 你多大电流

有开关的资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