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C 读高低寄存器需要关中断吗

楼主(2018-07-30):
如题所示,为了保证读时的“连续性”要关中断吗?还是STM32在读CNTL时会自动锁住CNTH?
uint32_t RTC_GetCounter(void)
{
  uint16_t tmp = 0;
  tmp = RTC->CNTL;
  return (((uint32_t)RTC->CNTH << 16 ) | tmp) ;
}

楼主:
手册上没明确说明

网友A:
那就用传统的飞读

网友B:
如果担心读完低位去读高位时发生中断,且中断服务持续较久的话可以考虑暂时关闭下中断响应。

网友A:
uint32_t RTC_GetCounter(void)
{
        while (1)
        {
                volatile uint16_t tmp1;
                volatile uint16_t tmp2;

                tmp2 = RTC->CNTH;
                tmp1 = RTC->CNTL;
                if (tmp2 == RTC->CNTH)
                {
                        return tmp2*65536ul + tmp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