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端口网络理论——电路分析的一种“封装”和“层次”分析理论

楼主(2018-07-30):
“剖析《电路分析》”已更新到“端口网络理论(一)”,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826-6-1.html

楼主:
这里,涉及到了端口网络的“线性和非线性”,还涉及到了端口网络的“无源和有源”。这些概念与电路的“线性和非线性”、“无源和有源”概念不同,其仅是就端口而言。

在此,提到了端口网络的ABCD(正反向)参数、阻抗参数、导纳参数和混合参数等端口网络的参数表示方法。在以后的《射频与微波》中,还将用的s参数。这些参数方法,是处理线性端口网络的有力工具。

网友A:
这个地方应该是【3】个“任意”或“所有”,你抄书抄漏了一个!

3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少1个就导致定义有漏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应该是【3】个“任意”或“所有”,你抄书抄漏了一个!

3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少1个就导致定义 ...

围观。。。。。

网友A:
大师自以为机警过人,常耍小聪明。

例如下图中,几乎所有书籍中,这个传输参数(反传输)I2都是负的,表示方向向外为正。

大师感觉加个负号多麻烦啊,我不加负号,改箭头方向不是一样的效果?

他自以为很聪明,岂不知他上面的给的端口定义是这个:

按照这个定义,上面那个画I2离开的图,必须标成-I2!否则是顾腚不顾头的矛盾!

大师处心积虑想把负号给干掉,这个愿望是实现不了的。
所以这个小聪明耍的不明智!

网友A:
这个不是ABCD或T参数,而是abcd或t参数!

不要随便发明新术语,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