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SC92F7003示例--ADC测温

楼主(2018-07-30):
       一个简单的DEMO,主要是对SC92F7003不熟悉的用户可以看一下。利用ADC功能与热敏电阻,实现温度测量。仅提供参考。               利用热敏电阻特性,在有效测量范围内,可以得出 电阻—电压—温度 关系表。显示用四位共阴数码管,由TM1638驱动,数码管显示当前室温。VDD与VSS间需接104电容,并尽量靠近电源脚。采样口需接103电容,并尽量靠近采样脚。
       占用资源有ADC, Timer0, IO。DEMO中对每个函数都有基本说明,用户可以在while循环的分时处理事件中添加其余程序。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B:
请问SC92F7003 这个用的时候需要自己校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SC92F7003 这个用的时候需要自己校准么

ADC是不需要再次校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C是不需要再次校准的

非常感谢啊 了解了

网友C:
这个mcu支持大电流的驱动,io也够用,直接驱动数码管就更好了

网友D(2018-09-10):
这个mcu支持大电流的驱动,io也够用,直接驱动数码管就更好了,  我觉得也是,只是可减少成本,不用TM1638,直接用MCU引脚驱动。

我觉得直接驱动,还是不很可靠

网友E(2019-09-04):
ADC_Value = ADCVH*16 + ADCVL/16;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啊哟高位乘16,低位除16?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DC_Value = ADCVH*16 + ADCVL/16;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啊哟高位乘16,低位除16?

请问这个是在哪看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ADC_Value = ADCVH*16 + ADCVL/16;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啊哟高位乘16,低位除16?

乘以16是左移4位,除以16是右移4位。

网友H:
为什么赵xiaojie的xiaojie市**酱紫唉,反正需要赛元或者义隆都可以联系我哦,代理三个品牌的其中两个,电话咨询也可以哒,0755-88364040

网友I:
非常感谢!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