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圣芯003单片机怎样用定时器延时1us ,1ms

楼主(2018-07-30):
圣芯003单片机怎样用定时器延时1us ,1ms

网友A:
软件延时或者定时器,我给你两个软件延时函数吧!在16MHz时钟下
//延时子函数-16Mhz 1ms延时
void DelayMs(u16 ms)
{
        u16 j;
        for(; ms>0; ms--)
                for(j=1596; j>0; j--);
}

//延时函数-16Mhz 1us延时
void DelayUs(u8 us)
{
        for(; us>0; us--)
        {
                _nop_();
                _nop_();
                _nop_();
        }
}

使用nop记得把 #include "intrins.h"头文件包含。

楼主:
谢谢,做DS18B20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