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9的精确延时函数

楼主(2018-07-30):
F5529如何设置SMCLK和MCLK频率为8M赫兹,XT2做时钟源,
XT2为4MHZ,想要8MHZ的时钟,得到尽可能准确的延时函数

网友A:
4M的晶振最多不应该提供4M吗,怎么能提供8M呢

网友B:
LDO倍频,可以到25M

网友C:
选一个参考时钟,用锁相环或LDO就可以倍频到8兆

网友D:
参考时钟加LDO倍频

网友E:
用锁相环或LDO就可以倍频到8兆

有没有程序设计参考?

网友F:
试试看
while(!(P1IN&0x02))

网友G:
对于普通的控制延时,并不会要求特别精确

网友H:
可以考虑使用软件定时器或者系统定时器进行精确定时延时

网友I:
延时函数相对比较准确

网友J:
硬件延时,要用到定时器/计数器

网友:
需要精确知道延时函数的具体延时时间

网友K:
需要精确的延时

网友L:
使用软件延时

网友M:
使用软件的反汇编来计算延时

网友N:
采用循环嵌套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O:
语言最大的缺点就是实时性差

网友K:
延时会随系统时钟改变及各种因素影响而改变。

网友G:
通过普通延时函数来精确延时

网友:
以C语言编写的单片机延时函数网上有

网友H:
这个精度还真不好控制呢。

网友J:
软件延时,这种方法主要采用循环体进行

网友I:
网上有很多的延时可以使用的。

网友O:
使用单片机自带的延时函数吧。

网友N:
精确时间的计算也很方便

网友M:
单步调试的时候可以调试的。

网友L:
这个跟软件设置没有关系的。

网友P:
一种是硬件延时,要用到定时器/计数器

网友Q:
直接使用8Mhz的晶振不可以吗

网友R:
1.0592MHz

//N ms延时
void delay_ms(uint n)
{
uint i,j;
for(i=n;i>0;i–)
for(y=114;y>0;y–);
}

网友S:
在单片机中有不少延时的方法

网友T:
必须是8Mhz吗?

网友U:
精确延时多用软件延时实现

网友V:
RSELx为7(BCSCTL1低3位),DCOx为3,MODx为0

网友W:
MCLK默认时钟源是DCOCLK,SMCLK默认时钟源也是DCOCLK

网友X:
推荐使用TIVA芯片。

网友Y:
在数据手册可以找到DCO频率表

网友W:
这个倍频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P:
另一种是软件延时,这种方法主要采用循环体进行。

网友V:
系统复位后MCLK和SMCLK的频率在0.8MHz~1.5MHz

网友Q:
8Mhz的晶振不需要分频了。

网友U:
类似DelayX10us(unsigned char x)的函数方便调用

网友R:
跟晶振有很大的关系的。

网友T:
12Mhz的频率还快精度很高。

网友S:
使用循环函数延时

网友Y:
搜索关键词DCOCLK可快速找到

网友X:
M4内核的芯片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