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发送十六进制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8-07-30):
我想用f2812 发送一串十六进制数据如 6804000307 给电子罗盘,电子罗盘要收到这一整串十六进制的数据后才返回信息,具体该怎么弄啊,以前没接触过dsp,是该把这一串数据存入数组中,还是怎么的

网友A: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发送

网友B:
SciaRegs.SciATXBUF=0X68;
SciaRegs.SciATXBUF=0X04;
SciaRegs.SciATXBUF=0X00;
SciaRegs.SciATXBUF=0X03;
SciaRegs.SciATXBUF=0X07;
寄存器的符号写的不一定对,你可以查下资料。

网友C:
由于发送只有16级缓冲,如果你想发送更多的数据时,需要在中间加上延时程序

网友D:
电子罗盘是要收到一串的十六进制6804000307后才会返回数据,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要在发送框中输入一串数据发送才行,这样分开发送就像在发送框中写个68就发送,然后接着写

网友E: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也是一帧一帧的发送啊

网友F:
DSP的串口没有进入接收中断可能有两种原因:1、软件程序(接收中断部分程序)没有设置正确,2、DSP与电子罗盘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两者之间需要加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G:
第一次运行程序的时候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把电子罗盘的口拔下来重新插一下再加载原来的输出文件,再次运行程序就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