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种电压源和电流源等效模型

楼主(2018-07-30):
今天看书才发现有两种电压源电流源等效变换, 之前一直没注意.
1. 我以前一直是 电压源和电阻串联, 电流源和电阻并联的模型. 这可以解释得通 I*R = U
2. 今天发现高频书上是 电流源和电导并联, 之前没见过这种模型, 有点疑惑, I *G 可是没意义的...
请问后者是可以的? 两种有何不同??

网友A:
两者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一种表述方式而已,你可以查看下电导的定义就清楚了

网友B:
电导不就是电阻的倒数吗? 单位一般是S.

网友C:
这两者单位都不同啊怎么会一样?

网友D:
电导和电阻互为倒数:R=1/G,如果是一个用1A电流源和2欧姆并联表达的电源模型,同样的可以用1A电流源和0.5姆欧的电导并联来表达。

网友E:
电导的单位是姆欧,有趣的是它的表达字母也是由欧姆Ω旋转180°的一个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