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 配置 PLL锁相环的应用2

楼主(2018-07-30):
//HMC830
#define HMC830_GPIO                        GPIOB
#define HMC830_CSN_PIN                GPIO_Pin_15
#define HMC830_MOSI_PIN                GPIO_Pin_14
#define HMC830_SCK_PIN                GPIO_Pin_13
#define HMC830_MISO_PIN                GPIO_Pin_12

#define HMC830_CSN_H            GPIO_SetBits( HMC830_GPIO, HMC830_CSN_PIN )
#define HMC830_CSN_L                GPIO_ResetBits( HMC830_GPIO, HMC830_CSN_PIN )

#define HMC830_MOSI_H            GPIO_SetBits( HMC830_GPIO, HMC830_MOSI_PIN )
#define HMC830_MOSI_L                GPIO_ResetBits( HMC830_GPIO, HMC830_MOSI_PIN )

#define HMC830_SCK_H            GPIO_SetBits( HMC830_GPIO, HMC830_SCK_PIN )
#define HMC830_SCK_L                GPIO_ResetBits( HMC830_GPIO, HMC830_SCK_PIN )

#define HMC830_MISO_GET()        (HMC830_GPIO->IDR & HMC830_MISO_PIN)

楼主:
void WR_data(unsigned char Addr,long Data);
unsigned long RD_data(unsigned char Addr);

void HMC830(void);
void HMC829(void);

unsigned char Get_LockStatus(void);

void Init_HMC830(void);

楼主:
void Init_HMC830_Por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GPIO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HMC830_CSN_PIN | HMC830_SCK_PIN | HMC830_MOSI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 HMC830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GPIO in Input pullup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HMC830_MISO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 HMC830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void _delay_hmc(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t; i++)
    {
        _nop_();
    }
}

楼主:
void WR_start()
{
        HMC830_CSN_L;
        HMC830_MOSI_L;
        HMC830_SCK_L;    //先将三个端口拉低

        _nop_();
        HMC830_CSN_H;
    _nop_();
        HMC830_MOSI_L;
        _nop_();
        HMC830_SCK_H;     /*发送起始信号*/
        _nop_();     /* SCLK to SDI hold time 3ns*/

        HMC830_SCK_L;
        _nop_();     /*SDI to SCLK setup time 3ns*/
}

楼主:
void WR_stop()
{
        HMC830_SCK_L;
        _nop_();
        HMC830_SCK_H;
        HMC830_CSN_L;  /*发送接收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

楼主:
void WR_data(unsigned char addr,long dat)
{
        unsigned long dat_temp =0;
        unsigned char dat_index = 0;
        unsigned char addr_index;
        unsigned char addr_temp = 0;
        unsigned char index;

        WR_start();
        addr_temp = addr << 2;
        for( addr_index = 0; addr_index < 6; addr_index++ )
        {
                if((addr_temp<<addr_index)&0x80)
                        HMC830_MOSI_H;
                else
                        HMC830_MOSI_L;
                HMC830_SCK_L;
                _delay_hmc(3);
                HMC830_SCK_H;
                _delay_hmc(3);
        }
        dat_temp = dat;
        for(index = 0; index < 3; index++)
        {
                dat_temp = dat_temp <<8;
                for( dat_index = 0; dat_index < 8; dat_index++ )
                {
                        if((dat_temp << dat_index) & 0x80000000)
                                HMC830_MOSI_H;
                        else
                HMC830_MOSI_L;
                        HMC830_SCK_L;
                        _delay_hmc(2);
                        HMC830_SCK_H;
                        _delay_hmc(2);
                }
         }
        WR_stop();
}

楼主:
void RD_start()
{
        HMC830_CSN_L;
        HMC830_MOSI_L;
        HMC830_SCK_L;

        HMC830_CSN_H;
        HMC830_MOSI_H;
        _delay_hmc(2);
        HMC830_SCK_H;
        _delay_hmc(2);
        HMC830_SCK_L;
        _delay_hmc(2);
}

楼主:
void RD_stop()
{
        HMC830_SCK_H;
        _delay_hmc(2);
        HMC830_CSN_L;
        _delay_hmc(2);
        HMC830_SCK_L;
}

楼主:
unsigned long RD_data(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long   Data;
    unsigned long   data_temp;
    unsigned char   Addr_temp;
        //unsigned char   Addr_index;
        unsigned char   index;
        RD_start();
        Addr_temp =Addr<<2;
        SCK =0;
        for(index=0;index<6;index++ )
        {
                if((Addr_temp<<index) & 0x80)
                        HMC830_MOSI_H;
                else
                        HMC830_MOSI_L;
                HMC830_SCK_H;
                _delay_hmc(2);
                HMC830_SCK_L;
                _delay_hmc(2);
        }

        for(index=0;index<24;index++)
        {
                HMC830_SCK_H;
                _delay_hmc(2);
                data_temp=(unsigned long)LD_SDO;
                Data = Data|data_temp;
                if(index <23) Data = Data << 1;
                HMC830_SCK_H;
                _delay_hmc(2);
                SCK  = 0;
                _delay_hmc(2);
        }
        RD_stop();
        return Data;
}

楼主:
void HMC830_2097M(void)//参考40MHz
{
        WR_data(0x01,0x00000002);
        WR_data(0x02,0x00000001);//参考频标预分频寄存器
        WR_data(0x05,0x00001628);//VCO_reg5
        WR_data(0x05,0x000060A0);//VCO_reg4
    WR_data(0x05,0x00000898);//VCO_reg3,单端输出898,差分输出818
        WR_data(0x05,0x0000E090);//VCO_reg2,VCO输出分频为1
    //WR_data(0x05,0x0000E190);//VCO_reg2,VCO输出分频为2
        WR_data(0x05,0x00000000);//VCO_reg0
        //WR_data(0x06,0x000307CA);//整数模式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2007CA);//整数模式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030F4A);//小数模式 Mode B
    //WR_data(0x06,0x00000F4A);//小数模式 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200B4A);//小数模式 Mode B,PFD<50M
    WR_data(0x07,0x0000014D);//锁定窗口设置
        WR_data(0x08,0x00C1BEFF);
        //WR_data(0x09,0x0000376E);//
    //WR_data(0x09,0x00501E3C);//电荷泵电流
    //WR_data(0x09,0x00513264);//电荷泵电流2mA
    //WR_data(0x09,0x00489932);//电荷泵电流1
    WR_data(0x09,0x00557EFD);//电荷泵电流2.5
        WR_data(0x0A,0x00002046);//
        //WR_data(0x0B,0x0007C061);//
    WR_data(0x0B,0x0007C021);// disable PD DN output
        WR_data(0x0F,0x00000081);//GPO_SPI_RDIV
        WR_data(0x03,0x00000034);//整数部分50
    WR_data(0x04,0x006CCCCD);//小数部分50
}

楼主:
void HMC830_260M(void)//参考100MHz
{
        WR_data(0x01,0x00000002);
        WR_data(0x02,0x00000005);//参考频标预分频寄存器
        WR_data(0x05,0x00001628);//VCO_reg5
        WR_data(0x05,0x000060A0);//VCO_reg4
    WR_data(0x05,0x00000898);//VCO_reg3,单端输出898,差分输出818
        //WR_data(0x05,0x0000E090);//VCO_reg2,VCO输出分频为1
        WR_data(0x05,0x0000E510);//VCO_reg2,fo/10
    //WR_data(0x05,0x0000E190);//VCO_reg2,VCO输出分频为2
        WR_data(0x05,0x00000000);//VCO_reg0
        //WR_data(0x06,0x000307CA);//整数模式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2007CA);//整数模式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000F4A);//小数模式 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200B4A);//小数模式 Mode B,PFD<50M
    WR_data(0x07,0x0000014D);//锁定窗口设置
        WR_data(0x08,0x00C1BEFF);
    //WR_data(0x09,0x00501E3C);//电荷泵电流
    //WR_data(0x09,0x00513264);//电荷泵电流2mA
    //WR_data(0x09,0x00489932);//电荷泵电流1
        WR_data(0x09,0x00557EFD);//电荷泵电流2.5
        WR_data(0x0A,0x00002046);//
    WR_data(0x0B,0x0007C021);// disable PD DN output
        WR_data(0x0F,0x00000081);//GPO_SPI_RDIV
        WR_data(0x03,0x00000082);//整数部分50
    //WR_data(0x04,0x006CCCCD);//小数部分50
}

楼主:
void HMC829_60M(void)
{
        WR_data(0x01,0x00000002);
        WR_data(0x02,0x00000001);//参考频标预分频寄存器
        WR_data(0x05,0x00001628);//VCO_reg5
        WR_data(0x05,0x000060A0);//VCO_reg4
    WR_data(0x05,0x00000818);//VCO_reg3,单端输出898,差分输出818
        //WR_data(0x05,0x0000E090);//VCO_reg2,VCO输出分频为1
    WR_data(0x05,0x00009E10);//VCO_reg2,VCO输出分频为60
        WR_data(0x05,0x00000000);//VCO_reg0
        //WR_data(0x06,0x000307CA);//整数模式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2007CA);//整数模式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030F4A);//小数模式 Mode B
    //WR_data(0x06,0x00000F4A);//小数模式 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200B4A);//小数模式 Mode B,PFD<50M
    WR_data(0x07,0x0000014D);//锁定窗口设置
        WR_data(0x08,0x00C1BEFF);
        //WR_data(0x09,0x0000376E);//
    //WR_data(0x09,0x00501E3C);//电荷泵电流
    //WR_data(0x09,0x00513264);//电荷泵电流2mA
    //WR_data(0x09,0x00489932);//电荷泵电流1
    WR_data(0x09,0x00557EFD);//电荷泵电流2.5
        WR_data(0x0A,0x00002046);//
        //WR_data(0x0B,0x0007C061);//
    WR_data(0x0B,0x0007C021);// disable PD DN output
        WR_data(0x0F,0x00000081);//GPO_SPI_RDIV
        WR_data(0x03,0x0000005A);//整数部分50
    //WR_data(0x04,0x006CCCCD);//小数部分50
}

楼主:
/***********************************************************************
void HMC830_140_340_STEP_2M(void)
1、使用整数模式,参考频率100MHz,PFD=20MHz
2、VCO频率定为2800~3400MHz,输出频率210MHZ为分界点
340*6=3040
140*14=1960
150*14=2100

************************************************************************/
unsigned long Freq830_Integer = 260;//140~340取偶数
//unsigned long []
void HMC830_140_340_STEP_2M(void)//已锁定
{
        WR_data(0x01,0x00000002);//CEN由SPI程序控制
        WR_data(0x02,0x00000005);//R分频器
        WR_data(0x05,0x00001628);//VCO_reg5
        WR_data(0x05,0x000060A0);//VCO_reg4
    WR_data(0x05,0x00000898);//VCO_reg3,单端输出898,差分输出818
        if(Freq830_Integer<=150 & Freq830_Integer>=140)//VCO=2800~3000
    {
        WR_data(0x05,0x0000EA10);//VCO_reg2,fo/20
                Freq830_Integer=Freq830_Integer;
    }
        else if(Freq830_Integer>150 & Freq830_Integer<=300)//VCO=1500~3000
    {
        WR_data(0x05,0x0000E510);//VCO_reg2,fo/10
        Freq830_Integer=Freq830_Integer/2;
    }
        else if(Freq830_Integer>300 & Freq830_Integer<=340)//VCO=1800~2040
        {
                WR_data(0x05,0x0000E510);//VCO_reg2,fo/6
        Freq830_Integer=Freq830_Integer/2;
        }
        WR_data(0x05,0x00000000);//VCO_reg0
        WR_data(0x06,0x002007CA);//整数模式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0307CA);//整数模式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030F4A);//小数模式Mode B
        WR_data(0x07,0x0000214D);//锁定窗口设置
        WR_data(0x08,0x00C1BEFF);//如果输入参考频率小于200MHz,可以不写
    WR_data(0x09,0x00513264);//CP
        WR_data(0x0A,0x00002046);//
        WR_data(0x0B,0x0007C061);//
        WR_data(0x0F,0x00000081);//锁定指示输出
        WR_data(0x03,Freq830_Integer);//
        //WR_data(0x04,0x00D99999);//
}

楼主:
void HMC829(void)//已锁定
{
        WR_data(0x01,0x00000002);//CEN由SPI程序控制
        WR_data(0x02,0x00000001);//R分频器
        WR_data(0x05,0x00007E28);//VCO_reg5
        WR_data(0x05,0x0000B6A0);//VCO_reg4
    WR_data(0x05,0x00000898);//VCO_reg3,单端输出898,差分输出818
        WR_data(0x05,0x0000E190);//VCO_reg2,fo/2
        WR_data(0x05,0x00000000);//VCO_reg0
        //WR_data(0x06,0x002007CA);//整数模式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0307CA);//整数模式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030F4A);//小数模式Mode B
        WR_data(0x07,0x0000214D);//锁定窗口设置
        WR_data(0x08,0x00C1BEFF);//如果输入参考频率小于200MHz,可以不写
        //WR_data(0x09,0x0000376E);//CP
    WR_data(0x09,0x00513264);//CP
    //WR_data(0x09,0x00003FFF);//CP
        WR_data(0x0A,0x00002046);//
        WR_data(0x0B,0x0007C061);//
        WR_data(0x0F,0x00000081);//锁定指示输出
        WR_data(0x03,0x00000068);//
    WR_data(0x04,0x00D99999);//
}

楼主:
unsigned long Freq_Integer = 210;

//Freq_Integer = Freq_HMC829/
/*使用整数模式,参考频率100MHz,PFD=20MHz
VCO频率定为2800~3400MHz,输出频率210MHZ为分界点
*/
void HMC829_140_340_STEP_2M(void)//已锁定
{

        WR_data(0x01,0x00000002);//CEN由SPI程序控制
        WR_data(0x02,0x00000005);//R分频器
        WR_data(0x05,0x00007E28);//VCO_reg5
        WR_data(0x05,0x0000B6A0);//VCO_reg4
    WR_data(0x05,0x00000818);//VCO_reg3,单端输出898,差分输出818
    if(Freq_Integer<=210 & Freq_Integer>=140)
    {
        WR_data(0x05,0x0000EA10);//VCO_reg2,fo/20
    }
        if(Freq_Integer>210 & Freq_Integer<=340)
    {
        WR_data(0x05,0x0000E510);//VCO_reg2,fo/10
        Freq_Integer=Freq_Integer/2;
    }
    //WR_data(0x05,0x0000E090);//VCO_reg2,fo/2
        WR_data(0x05,0x00000000);//VCO_reg0
        WR_data(0x06,0x002007CA);//整数模式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0307CA);//整数模式Mode B,PFD>50M
    //WR_data(0x06,0x00030F4A);//小数模式Mode B
        WR_data(0x07,0x0000214D);//锁定窗口设置
        WR_data(0x08,0x00C1BEFF);//如果输入参考频率小于200MHz,可以不写
        WR_data(0x09,0x00513264);//CP
        WR_data(0x0A,0x00002046);//
        WR_data(0x0B,0x0007C061);//
        WR_data(0x0F,0x00000081);//锁定指示输出
        //WR_data(0x03,0x00000096);//
        WR_data(0x03,Freq_Integer);//
}

楼主:
unsigned char Get_LockStatus(void)
{
        if(HMC830_MISO_GE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楼主:
void Init_HMC830(void)
{
        Init_HMC830_Port();
        HMC830_2097M();
}

楼主(2019-04-29):
你有用的吗?

网友A(2022-07-28):
请问能发个源码吗?想学

网友B(2026-04-02):
引用 楼主:
void WR_start()
{
        HMC830_CSN_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