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LINK STM34F4下载问题

楼主(2018-07-30):
stlink供电不接外部3.3V电源,测试供电端只有2.4V,程序可以下载进去。接外部电源3.3V不能下载,提示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请问下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接都可以下载,为何接呢,不是浪费或画蛇添足?应该有跳线选择用哪个电源的吧。

网友B:
我下载的时候没接过

网友C:
好像正版的都需要供电吧

网友D:
按理说接上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E:
stlink 正版的要接外接电源 盗版不用

网友F:
楼主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