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串联整流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8-07-30):
小电吹风最大功率500W,我拆开电吹风,发现有个1N5399 整流二极管,应该是它控制了电吹风的低档250W. 问题是我想要得到200W以下功率(汽车逆变电源不能超过200W), 能否再串联一个IN5399 ,使功率降低呢?或者还有别的简单方法,本人非专业人士,请大神们不吝指教

网友A:
二极管不是可控器件,无法调整功率!

网友B:
这样的办法,可能不行

网友C:
0 不可以的   只能换小功率的电吹风了

网友D:
家用电吹风使用220v的正弦交流电,而汽车逆变器一般只产生方波的脉冲电,它不能用驱动电动机,所以你降低电吹风功率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