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成都地区可当面谈

楼主(2018-07-30):
价格:2000 元
本人现居成都,软硬件经验充足,现从事于国家电网故障指示器研发工作,有充分的物联网经验,成都地区可面谈,长期有效,QQ389462828

楼主:
故障指示器是一种能反映有短路电流通过而现出故障标志牌(红牌)的电磁感应设备。将这故障指示器在配电线路沿线装设,一旦线路发生故障,短路电流流过,故障指示器便动作,故障标志红牌便出现。然后沿线巡视,电源侧至故障点之前的故障指示器都出现红牌,故障点以后的故障指示器都不出现红牌,即可判断,故障点便在最后一个红牌点与其后第一个非红牌点之间。 [2]

故障指示器通常包括电流和电压检测、故障判别、故障指示器驱动、故障状态指示及信号输出和自动延时复位控制等部分。

故障指示器一般安装在架空线、架空电缆或地埋电缆、开关柜母排上,因此它通过检测空间电场电位梯度来检测电压,通过电磁感应检测线路电流。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