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照明

楼主(2018-07-30):
随着我国道路交通建设的迅速发展,公路隧道的建设规模及数量也越来越大,隧道照明也由

此出现了如节能、安全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隧道照明中必须考虑某些特殊的视觉现象,为了对隧道照明进行优化设计,就有必要先了解些基本的视觉问题。在白天,驾驶员进入隧道时会遇到如下视觉问题:刚进入隧道由于白天隧道外的亮度相对于隧道内的高很多,如果隧道足够长,驾驶员看到的是黑乎乎的一个洞,这就是“黑洞”现象;如果隧道很短的话,在驾驶员面前就出一个“黑框”。进入隧道后由明亮的外部进入一个较暗的隧道,视觉会有一定的适应时间,然后才能看清隧道内部的情况,这种现象称为“适应的滞后现象 ”。

在隧道中间段,由于汽车排出的废气集聚,形成烟雾,汽车前照灯的光会被这些烟雾吸收和散射,形成光幕和降低前方障碍物与其背景(路面,墙面)之间的亮度对比度,影响障碍物的能见度,给视觉功能带来不利影响。隧道出口处会出现一个很亮的出口,对驾驶员会产生强烈的眩光,从而看不清路况,容易发生车祸。

隧道照明是保证设备维修,提高设备质量,保证运输安全的重要设施。以前由于隧道无照明设备,不能及时发现设备损坏及危及行车安全的隐患,因而造成隧道内重大事故不断发生,事故发生的原因除主观因素外,客观上都与隧道内无照明设备有关。

而隧道照明通常分为入口段照明,中间段照明和出口段照明。其中对入口照明的要求更加严格,要求从与外界相仿的亮度逐渐降低。具体而言,隧道入口照明的亮度要根据隧道外的亮度,车速,入口处的视场和隧道的长度来确定的。不同时间段、不同天气的隧道照明要求也是不同的。

由于隧道相对于一般的交通道路而言比较特殊,对于隧道灯具的照明要求就比较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隧道照明工具安全系数高,操作简单方便,外形美观大方,灯体结实,面板牢固透光率高,耐气候性能好。

楼主:
隧道附加光电照明要根据洞外亮度的变化进行控制
第一种方案是按洞外亮度的不同,分为晴天白昼、阴雨白昼、清晨、傍晚、夜间5种情况进行控制。晴天白昼出入口加强照明灯全开;清晨、傍晚和阴雨白昼合并为一种情况,加强照明灯硒一开一,即开一半;夜间关加强灯,开路灯.隧道在运营中一般除检修外基本灯不关闭,只有在交通量很少时可开一半关一半,以利节能。由此照明控制应设置专门的测光装置,以确定洞外亮度,进而决定开哪些灯关哪些灯。

第二种方案是按一年中的不同季节,每个季节制定一套配时方案即开关灯时间,在主控机上编程实现自动控制。

第三种方案是人工干预控制,即根据洞外不同亮度,手动控制开关灯时间及灯种。

隧道控制根据表中的所示的晴天,云天,阴天,重阴,晚上,深夜,应急共其中进行,深夜时左右基本照明灯各一半;应急灯打开四分之一基本照明灯,并有单独的供电系统。洞内设有连续的自发光诱导设施和定向反光轮廓以引导行车;隧道内出现交通量增大或突发情况下时,应能立即开启全部照明设施。

楼主:
隧道智能照明控制的特点

安全第一

隧道照明智能控制系统主要特点有:

1、内外联动、无极调光(根据亮度和车辆自适应调光)

2、复合车检、分段控制

3、电压缓变、舒适安全

4、照度反馈

5、实时传送、远程管理

网友A(2020-06-02):
华大+无线通讯模块可以做到很好   现在lora出了个模组,模组中嵌入了华大的MCU  二合一  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