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访真器调试时总是断开

楼主(2018-07-30):
1.KEIL版本5.24.1
2.Nulink驱动版本最新的2.4.6725
3.确认没有接触不良问题。
4.NuLink可以正常烧写程序

描述:当启动Debug Session后,程序可以正常开始。没有电机启动肯定不会断开,当某些电机启动的时候就会断开(但也不是每次启都100%会断开)

网友A:
带负载实时调试,被干扰终止是正常现象,尤其是像电机类感性负载,想解决这个问题,输出尖峰吸收什么的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B:
是线缆不稳吧,或者USB口有问题,换个好一点的数据线,用后面的USB接口。

网友C:
电机是怎么连接到端口的?是多少V的电机?如果电机是直接从IO取电,就会影响系统供电,导致复位。

网友D:
电路有问题,晒出电路。

网友E:
应该是电机导致某个地方短路了。不能直接连IO。

网友F:
是不是电机的线有跟IO可能直接连通的可能

网友G:
可以挂个示波器,看是不是起动信号使ice信号干扰,造成的。
如果是的话,我的作法是用串口打印想看的资料出来。

网友H:
没有信号隔离?

网友H:
电机跟单片机中间的驱动电路要做好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怎么连接到端口的?是多少V的电机?如果电机是直接从IO取电,就会影响系统供电,导致复位。 ...

芯片并没有复位,程序还是正常运行的,只是调试自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