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003的7路PWM是不是不能同时输出不同频率的方波?

楼主(2018-07-31):
你好!是共用周期的,PWM频率是一样,占空比可每路单独调。

网友A:
当然是不可以的,其它芯片也不可以

网友B(点评):
PWM占用定时器资源的就可以输出不同频率,赛元的PWM不占用定时器,所以不能输出不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不可以的,其它芯片也不可以

其他芯片是哪些?我用STM32、STM8、STC都可以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芯片是哪些?我用STM32、STM8、STC都可以呀

怎么可能,
哪个STC可以

网友C:
没有深入了解过 但是感觉上应该可以啊

网友C:
如果不行 或者可以用定时器试试呢

网友D:
pwm确实是共周期的 如果想分开 用别的办法试试

网友B:
赛元目前所有芯片的PWM都是共周期的,也就是输出频率一样,占空比可以单独设置。

网友E(2019-04-13):
这个非常**肋,我觉得最少应该有两个不同周期的PWM芯片,一路控制PWM输出,另一路控制蜂鸣器,我现在用的一款赛元的芯片就是这样,很头疼,要用定时中断来取反蜂鸣器的IO。而且中断里运算程序多了,蜂鸣器声音会非常难听。建议下一代芯片,加上这些,这样性价比会很高。也会推荐给其他朋友来用。

网友F(2019-07-21):
引用 网友E:
这个非常**肋,我觉得最少应该有两个不同周期的PWM芯片,一路控制PWM输出,另一路控制蜂鸣器,我现在用的一 ...

你可以把蜂鸣器的定时优先级设置高点,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E(2020-02-09):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把蜂鸣器的定时优先级设置高点,就解决问题了

真的是这样,设置最高优先级就解决了,谢谢

网友G:
肯定是共周期的,如果不共周期,那就是独立的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