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flash问题

楼主(2018-07-30):
刚接触dsp在写AD转换程序时在RAM跑时程序正常但下到flash时(显示下载成功)程序就不能用啦,求指点

网友A:
怎么个不能用法?

网友B:
估计是CMD文件的问题吧

网友C:
CMD用的是他们自带flash焼写例程的CMD并且显示焼写成功但程序就是不能正常运行,AD采样程序。

网友D:
程序烧到flash里运行的会慢一些

网友E:
AD程序在FLASH跑起来一般都要先把程序搬移到RAM然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