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实现多路模拟输出

楼主(2018-07-30):
请问下,DSP2812怎么实现3路的模拟信号输出,而且该3路模拟信号是可控,可调的。
如果用SPI,怎么实现3路输出?
或者其他用PWM波然后再经过什么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A:
SPI是接口,对于tms320f2812来说,只有一个SPI接口,那么如果要使用该接口来控制两个以上的从设备,就必须了解SPI总线的原理,把例程代码进行扩展,就可以实现了。前提已经很明确,SPI可以实现主从一对一,主从一对多的控制

网友B:
PWM模块,对于tms320f2812来说,有16路吧,记得是很多,那么实现多路模拟输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对于dsp来说,所有的模块是独立的。既然是独立的,肯定是可以单独控制,并可调。不过,dsp一般都是单线程,需要使用者合理安排各自的调整时间和顺序

网友D:
可以用IO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