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资料] 使用DMA传输stm32的ADC转换的数据问题

楼主(2018-07-30):
最近在学习STM32的ADC多通道采样,使用DMA传出数据。但是有一些疑问,总是想不明白。
我设置了ADC1的三个采样通道,采样方式为 扫描、连续采样,采样次数为500,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为500*3,我的疑问是:(1)DMA是如何传输、存储ADC1三个通道转换出来的数据;按照我程序的设置,三个通道的存储顺序是不是
        这样的:
                   第1次转换:CH1,CH3,CH5
                   第2次转换:CH1,CH3,CH5
                   第3次转换:CH1,CH3,CH5
                                      .
                                      .
                                      .
                                      .
                   第500次转换:CH1,CH3,CH5;这些是不是构成一个 ADC_ConvertedValue[500][3]的数组?
       当这个500*3的缓存区存满后,是不是又从头开始覆盖掉这个数组?
(2)在我要读取这些转换的数据时,该如何处理呢?就是我该如何读出这些数据呢?
        我下面程序中使用的方法可以吗?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3)可不可以 单独使能某一个通道,当其完成500次转换后,再使能另一个通道?
      或者 当我想要得到某一个通道的数据时,就使能这个通道,而其他通道则不进行转换,这样做可以吗?
(4)多通道ADC,如何判断 转换标志,即是: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这句话多通道时如何使用?
我的程序如下,请大家指教,谢谢!

// ADC1设置、DMA设置部分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00+0x4c)
vu16 ADC_ConvertedValue[Sample_Num][Channel_Num]; // Sample_Num = 500,Channel_Num = 3;
static void ADC1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ample_Num * Channel_Nu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Channel_Num;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uint16_t ReadADCAverageValue( uint16_t Channel )
{
uint16_t i;
uint32_t sum = 0;

   for(i=0; i<Sample_Num; i++)
   sum+=ADC_ConvertedValue[Channel];    // 500次平均
return (sum/Sample_Num);
}

void Adc_Init(void)
{
        ADC1_GPIO_Config();
        ADC1_Mode_Config();
}

//main函数部分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delay_init();
        uart_init(9600);
        LED_Init();
         LCD_Init();
         Adc_Init();

        while(1)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adcx= ReadADCAverageValue(0x00);      // 读取通道1的转换数据

                temp=(float)adcx*(3.3/4096);
                adcx=temp;
                LCD_ShowxNum(156,150,adcx,1,16,0);

                adcx= ReadADCAverageValue(0x01);    // 读取通道3的转换数据

                temp=(float)adcx*(3.3/4096);
                adcx=temp;
                LCD_ShowxNum(156,190,adcx,1,16,0);

                adcx= ReadADCAverageValue(0x02);     // 读取通道5的转换数据

                temp=(float)adcx*(3.3/4096);
                adcx=temp;
                LCD_ShowxNum(156,230,adcx,1,16,0);

                LED0=!LED0;
                LED1=!LED1;
                delay_ms(250);
        }
}

网友A:
测试看看是不是重头开始,应该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