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8-07-30):
线路板做一个触摸开关的额
6脚芯片是TTP223
现在不是清楚那个三极管选型
有大神认识的请推荐下

网友A:
三极管发射极连哪里了
建议画个原理图出来。 还有那几根引线是什么信号, 干嘛用的呢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三极管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