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的12位DAC8043驱动

楼主(2018-07-30):
基于STM32的12位DAC8043驱动,双极电路

网友A:
DAC8043是一款12位电流输出乘法数模转换器(DAC),采用节省空间的表面贴装8引脚SOIC封装和8引脚Mini-DIP封装。其3线串行接口可节省额外的电路板空间,从而降低功耗。当与具有串行端口的微处理器一起使用时,DAC8043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从输入到输出的数字噪声馈通。串行端口可用作专用模拟总线,并在使用DAC8043时保持不活动状态。串行接口降低了光电或变压器隔离应用的复杂性。

DAC8043包含一个12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一个12位DAC寄存器,一个12位CMOS DAC和控制逻辑。串行输入(SRI)数据在时钟(CLK)脉冲的上升沿输入到输入寄存器。当新数据字被输入时,通过将LD输入置为低电平将其加载到DAC寄存器中。DAC寄存器中的数据由D / A转换器转换为输出电流。

DAC8043采用+ 5V单电源供电,使DAC8043成为多种应用的理想低功耗,小尺寸,高性能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