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载】#ifdef,#else,#endif,#if用法详解

楼主(2018-07-30):
预处理就是在进行编译的第一遍词法扫描和语法分析之前所作的工作。说白了,就是对源文件进行编译前,先对预处理部分进行处理,然后对处理后的代码进行编译。这样做的好处是,经过处理后的代码,将会变的很精短。
关于预处理命令中的文件包含(#i nclude),宏定义(#define),书上已经有了详细的说明,在这里就不详述了。这里主要是对条件编译(#ifdef,#else,#endif,#if等)进行说明。以下分3种情况:
1:情况1:
#ifdef _XXXX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这表明如果标识符_XXXX已被#define命令定义过则对程序段1进行编译;否则对程序段2进行编译。
例:
#define NUM
.............
.............
.............
#ifdef NUM
printf("之前NUM有过定义啦!:) \n");
#else
printf("之前NUM没有过定义!:( \n");
#endif
}
如果程序开头有#define NUM这行,即NUM有定义,碰到下面#ifdef NUM的时候,当然执行第一个printf。否则第二个printf将被执行。
我认为,用这种,可以很方便的开启/关闭整个程序的某项特定功能。

2:情况2:
#ifndef _XXXX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这里使用了#ifndef,表示的是if not def。当然是和#ifdef相反的状况(如果没有定义了标识符_XXXX,那么执行程序段1,否则执行程序段2)。

3:情况3:
#if 常量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这里表示,如果常量为真(非0,随便什么数字,只要不是0),就执行程序段1,否则执行程序段2。
我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将测试代码加进来。当需要开启测试的时候,只要将常量变1就好了。而不要测试的时候,只要将常量变0。
# ifdef #ifndef 等用法 文件中的#ifndef
头件的中的#ifndef,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比如你有两个C文件,这两个C文件都include了同一个头文件。而编译时,这两个C文件要一同编译成一个可运行文件,于是问题来了,大量的声明冲突。
还是把头文件的内容都放在#ifndef和#endif中吧。不管你的头文件会不会被多个文件引用,你都要加上这个。一般格式是这样的:
#ifndef <标识>
#define <标识>
......
......
#endif
<标识>在理论上来说可以是自由命名的,但每个头文件的这个“标识”都应该是唯一的。标识的命名规则一般是头文件名全大写,前后加下划线,并把文件名中的“.”也变成下划线,如:stdio.h
#ifndef _STDIO_H_
#define _STDIO_H_
......
#endif
2.在#ifndef中定义变量出现的问题(一般不定义在#ifndef中)。
#ifndef AAA
#define AAA
...
int i;
...
#endif
里面有一个变量定义
在vc中链接时就出现了i重复定义的错误,而在c中成功编译。
结论:
(1).当你第一个使用这个头的.cpp文件生成.obj的时候,int i 在里面定义了当另外一个使用这个的.cpp再次[单独]生成.obj的时候,int i 又被定义然后两个obj被另外一个.cpp也include 这个头的,连接在一起,就会出现重复定义.
(2).把源程序文件扩展名改成.c后,VC按照C语言的语法对源程序进行编译,而不是C++。在C语言中,若是遇到多个int i,则自动认为其中一个是定义,其他的是声明。
(3).C语言和C++语言连接结果不同,可能(猜测)时在进行编译的时候,C++语言将全局
变量默认为强符号,所以连接出错。C语言则依照是否初始化进行强弱的判断的。(参考)
解决方法:
(1).把源程序文件扩展名改成.c。
(2).推荐解决方案:
.h中只声明 extern int i;在.cpp中定义

#ifndef __X_H__
#define __X_H__
extern int i;
#endif //__X_H__

int i;
注意问题:
(1).变量一般不要定义在.h文件中。
ifndef/define/endif的用法与实例分析
用法:
.h文件,如下:
#ifndef XX_H
#define XX_H
……
#endif
这样如果有两个地方都包含这个头文件,就不会出现两次包含的情况,因为在第二次包含时XX_H已经有定义了,所以就不再 include了。
-----------------------------------------------------------------------------------------------------------------------------------
#ifndef GRAPHICS_H // 防止graphics.h被重复引用
#define GRAPHICS_H
#include //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

#include “myheader.h” // 引用非标准库的头文件

void Function1(…); // 全局函数声明

class Box // 类结构声明
{

};
#endif
-----------------------------------------------------------------------------------------------------------------------------------
假设你的工程里面有4个文件,分别是a.cpp,b.h,c.h,d.h
a.cpp的头部是:
#include "b.h "
#include "c.h "
b.h和c.h的头部都是:
#include "d.h "
而d.h里面有class D的定义。
这样一来,
编译器编译a.cpp的时候,先根据#include "b.h "去编译b.h这个问题,再根据b.h里面的#include "d.h ",去编译d.h的这个文件,这样就把d.h里面的class D编译了;然后再根据a.cpp的第二句#include "c.h ",去编译c.h,最终还是会找到的d.h里面的class D,但是class D之前已经编译过了,所以就会报重定义错误。
加上ifndef/define/endif,就可以防止这种重定义错误。
-----------------------------------------------------------------------------------------------------------------------------------
1.比如你有两个C文件,这两个C文件都include了同一个头文件。而编译时,这两个C文件要一同编译成一个可运行文件,于是问题来了,大量的声明冲突。还是把头文件的内容都放在#ifndef和#endif中吧。
不管你的头文件会不会被多个文件引用,你都要加上这个。
一般格式是这样的:
#ifndef <标识>
#define <标识>
......
......
#endif <标识>
在理论上来说可以是自由命名的,但每个头文件的这个“标识”都应该是唯一的。标识的命名规则一般是头文件名全大写,前后加下划线,并把文件名中的“.”也变成下划线,如:stdio.h
#ifndef _STDIO_H_
#define _STDIO_H_
......
#endif
2.在#ifndef中定义变量出现的问题(一般不定义在#ifndef中)。
#ifndef AAA
#define AAA
...
int i;
...
#endif
里面有一个变量定义在vc中链接时就出现了i重复定义的错误,而在c中成功编译。
原因:
(1).当你第一个使用这个头的.cpp文件生成.obj的时候,int i 在里面定义了当另外一个使用这个的.cpp再次[单独]生成.obj的时候,int i 又被定义然后两个obj被另外一个.cpp也include 这个头的,连接在一起,就会出现重复定义。
(2).把源程序文件扩展名改成.c后,VC按照C语言的语法对源程序进行编译,而不是C++。在C语言中,若是遇到多个int i,则自动认为其中一个是定义,其他的是声明。
(3).C语言和C++语言连接结果不同,可能(猜测)时在进行编译的时候,C++语言将全局变量默认为强符号,所以连接出错。C语言则依照是否初始化进行强弱的判断的。
参考解决方法:
(1).把源程序文件扩展名改成.c。
(2).推荐解决方案:.h中只声明 extern int i;
在.cpp中定义
#ifndef __X_H__
#define __X_H__
extern int i;
#endif //__X_H__ int i;
注意问题:变量一般不要定义在.h文件中。

网友A:
入门用户从来不用的内容,但是发现芯片厂商官方例子或头文件一堆的内容。说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