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为什么HC89F003F4会有PWM中断服务,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7-30):
没发现其他单片机有中断服务程序呀,有什么用?直接输出PWM不就行了?

网友A:
这中断是PWM周期中断,如果你正常PWM输出使用,不使能中断即可。只是如果没有开启PWM输出到引脚,可以当作一个定时器来使用,相对其他单片机来讲附加了这么一个功能。

网友B:
其他单片机都有吧,修改周期或占空比需要用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他单片机都有吧,修改周期或占空比需要用到

修改周期及占空比直接修改寄存器就好了,并不是说要在中断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单片机都有吧,修改周期或占空比需要用到

也就是说可以扩充一个定时器!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