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两款芯片,imx6Q和6UL如何选择

楼主:
打算买一款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做通信开发,硬件上主要基于以太网,串口,CAN,蓝牙,wifi ,USB,这些个接口;
感觉6UL就够了,没有必要上6Q。
话说各位大神:
1、平时工作什么场景下会需要用到6Q?我看官方的芯片说明,感觉是需要多媒体的设备才会用到,如果是不带UI的场景用6Q就大材小用了。
2、是否如我所想,无UI的系统,6UL基本够了
3、现在2018年,主流的ARM+LINUX用什么芯片?消费电子似乎已经被安卓占了。

Screenshot from 2018-07-31  (393.85 KB )

网友A(2018-07-31):
工业品选择am335x和imx6ul合理,高性能应用可以选用imx6d/imx6q,也可以是最新的imx8.
国网电表和HMI也有不少用芯唐的ARM9的芯片,QFP封装+集成DRAM,成本优势明显。
消费电子,除了MTK和高通,大部份人都会选择国产瑞星微RK3288和RK3399,这两款IC主要也是用于安卓系统。
监控市场基本上全是国产海思。
三星已经没有当年24X0的风光了,也没见多少人在用。

楼主(点评):
好的非常感谢!!! 您这边说的海思我没有接触过,我在ubootT2018里面看到目前uboot支持的海思板子有两款,hikey基于620,poplar基于Hi3798C;一般我认为市场占有率高的芯片uboot都会有支持,uboot不支持的一般占有率不高或者太新款,那么海思现在主要用的多的是620,Hi3798C。请教您一下,我的想法对吗?

楼主(点评):
好的非常感谢!!! 您这边说的海思我没有接触过,我在ubootT2018里面看到目前uboot支持的海思板子有两款,hikey基于620,poplar基于Hi3798C;一般我认为市场占有率高的芯片uboot都会有支持,uboot不支持的一般占有率不高或者太新款,那么海思现在主要用的多的是620,Hi3798C。请教您一下,我的想法对吗?

楼主(点评):
网络卡了,刷了好多次,不好意思啊

楼主:
或者请各位大神说说,现在2018年的情况下,AMR+LINUX的情景,一般用什么芯片?现在感觉消费电子基本已经是ARM+安卓了,工控还有linux,我之前接触过的一个做高端PLC的,用的IMX6Q,但是见识太少了,各位同僚来说说都是用的什么芯片,注意是2018年主流

网友B:
不玩复杂的视频编解码,仅仅调一些接口,接触熟悉一下NXP的应用处理器的的话。现在6UL最合适,价格便宜。我就是做6ul核心板及配套外围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玩复杂的视频编解码,仅仅调一些接口,接触熟悉一下NXP的应用处理器的的话。现在6UL最合适,价格便宜。我 ...

感谢大神!
顺便求教一下:我刚上手没多久,单纯软硬件技术上还可以上网找资料,但是选型上经常不知所措,请教一下:现在2018年的情况下,做ARM+LINUX的,一般是不是就是用类似飞思卡尔6UL这类cortex -A7/8/9/11的,要么就cortex -M系列裸机或者UCOS,早期的2440,AMR9一类的早已淘汰?我的理解对吗?
还有我贪心的问一下,现在这个安卓占据消费电子的情况下,ARM+LINUX的项目基本都是工控?主流的CPU型号能不能和我说几个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
顺便求教一下:我刚上手没多久,单纯软硬件技术上还可以上网找资料,但是选型上经常不知所措 ...

是的,如果是ARM+linux, 6ul也可以。但是感觉玩安卓的更容易赚钱一些,安卓的话6ul性能不太够,得A9。虽然我是做硬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是ARM+linux, 6ul也可以。但是感觉玩安卓的更容易赚钱一些,安卓的话6ul性能不太够,得 ...

安卓感觉是钱多一点,但做安卓的一般小公司或者创业公司,在我这个城市做工控和物联网的多一些,相对来说大公司和国企多,加上之前电气出身,所以选择了ARM+LINUX的路线;
前面问的问题,还有一个没回答撒,ARM+LINUX主流的CPU型号能不能和我说几个啊?
项目就我一个人搞ARM,而且是刚换部门,其他人都做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品选择am335x和imx6ul合理,高性能应用可以选用imx6d/imx6q,也可以是最新的imx8.
国网电表和HMI也有不 ...

好的非常感谢!!! 您这边说的海思我没有接触过,我在ubootT2018里面看到目前uboot支持的海思板子有两款,hikey基于620,poplar基于Hi3798C;一般我认为市场占有率高的芯片uboot都会有支持,uboot不支持的一般占有率不高或者太新款,那么海思现在主要用的多的是620,Hi3798C。请教您一下,我的想法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