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上行通信】LoRa模块上发的数据经常出现丢包原因?

楼主(2018-07-31):
Q:LoRa模块上发的数据经常出现丢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A:
先考虑数据冲撞的问题,但设备数量较少且只有一个或极少数设备出现这种情况时,否决数据大批量冲撞的问题;
侦听模块上发数据,观察对应模块的信号强度是否正常,是否接近目前参数下的极限,如接近则很容易出现问题;
信号不好的原因其一是硬件问题,其二是环境问题,遵循以上规则去判断

网友A:
接收函数加一个延时好使不

网友B:
主要一个是机制问题 一个是环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函数加一个延时好使不

接收加延时意义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加延时意义不大

恩 也是  单片机和pc的程序是很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