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模拟信号的选择和控制

楼主(2018-07-31):
请问如何设计一个可以实现多路选择的非手动的模拟开关,可以是基于单片机的或者FPGA的?可以提供指点吗感谢!

网友A:
目前来说,多路模拟信号,数控选择,基本上无一例外都是采用多路模拟开关芯片,这类芯片,做的好的,模拟开关部分采用+-电压供电,逻辑部分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或者FPGA的端口。像AD7501系列。
简单的,像4066,只能开关高于GND小于VCC的模拟信号,但是价格便宜,这个就自己看着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