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键盘怎么做到先按下的键先发,后按下的后发

楼主(2018-07-31):
如题,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懂,现在不知道怎么程序处理按键的先按先发,以及同时按几个键,然后有一个键放开后,后面的键怎么替补上

比如按下A,就发'A',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继续再按下B,X,N,M键就发,'A','B','X','N','M',0X00,0X00,0X00
这时松开B键就发'A','X','N','M',0X00,0X00,0X00,0X00,
这个程序要怎么编啊

网友A:
每个键逻辑上完全独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键逻辑上完全独立就可以

是每个键单独IO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每个键单独IO口的

每个按键单独去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按键单独去抖就可以了

MCU把按键已经读到了,但是要按照按下的顺序发给电脑,这个按顺序怎么处理呢

网友B:
楼主是要键盘支持多个按键同时按下?,可以用变量记录按键按下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键盘支持多个按键同时按下?,可以用变量记录按键按下的顺序

是的,可以给多点提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把按键已经读到了,但是要按照按下的顺序发给电脑,这个按顺序怎么处理呢 ...

扫描是比较快的,看起来是同时按的,但实际也是有时间差的,检测到有效键就发就可以了

当然理论上也是有可能同时按下,这时随先发取决于软件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是比较快的,看起来是同时按的,但实际也是有时间差的,检测到有效键就发就可以了

当然理论上也是有 ...

现在就是卡在这个软件处理上了,无从下手啊

网友C:
就是个链表

楼主:
能不能多给点提示呀,谢谢

网友C:
按下键,加到链尾,抬起键,从链表删除

网友D:
读到指令直接发送不就行了?

要处理其它任务不能实时发送?

可以用缓存啊。

在内存开辟一块区域专门存储键盘指令。

按先进先出后进后出不就行了。

网友E:
Pc采用的是矩阵键盘+动态扫描。
设计的原理,可以保证每一个键盘按下,都可以读到对应的键值,矩阵键盘资料很多,自己度娘。
键值处理过程是这样的:
按照纵横原则,8X8可以设置64键盘,每一个纵电平变化,横线可以扫描检测8个键,并得到对应的读数,经过变换可以直接转换为键值。
纵线电平轮流变化,可以有3bit数据,加上检测读取的3bit,经过位与运算再拼接,就是一个扫描周期的综合键值。
键值读到了,该咋办咋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c采用的是矩阵键盘+动态扫描。
设计的原理,可以保证每一个键盘按下,都可以读到对应的键值,矩阵键盘资料 ...

正点原子有个支持连续按的程序

//按键处理函数
//返回按键值
//mode:0,不支持连续按;1,支持连续按;
//返回值:
//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
//KEY0_PRES,KEY0按下
//KEY1_PRES,KEY1按下
//WKUP_PRES,WK_UP按下
//注意此函数有响应优先级,KEY0>KEY1>WK_UP!!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mode)key_up=1;  //支持连按
        if(key_up&&(KEY0==0||KEY1==0||WK_UP==1))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0==0)return KEY0_PRES;
                else if(KEY1==0)return KEY1_PRES;
                else if(WK_UP==1)return WKUP_PRES;
        }else if(KEY0==1&&KEY1==1&&WK_UP==0)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点原子有个支持连续按的程序

//按键处理函数

我不是要问怎么读按键是啊,我是要问怎么把读到的按键按照按下的顺序发送给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