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TC保险管会坏吗?

楼主(2018-07-31):
当输入 DC 18V时,这个PTC保险管会坏吗?

网友A:
试个一两次 估计没问题
如果连续开关100次以上,估计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个一两次 估计没问题
如果连续开关100次以上,估计就挂了

但是刚才测试了,一直输入22V,很久都没问题

网友A:
损坏 都是开关瞬间导致的
你试试连续开关100+

网友B:
主要看电流大小

网友C:
先要搞清楚保险耐压15V时什么意思,我理解15V是保险处于保护(即相当于断开)状态下,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正常情况如果你的PTC没有处于保护状态,他上面的压降很小,当然不会坏。

网友D:
选择PPTC器件时,要考虑线路上的工作电流值以及工作电压值。DC18V电源输入,理论上选取耐压30V的PP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个一两次 估计没问题
如果连续开关100次以上,估计就挂了

输入18V时,TVS不会导通,
PTC和TVS都是高阻状态,
这时PTC上分到的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要搞清楚保险耐压15V时什么意思,我理解15V是保险处于保护(即相当于断开)状态下,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 ...

输入18V时,TVS不会导通,
PTC和TVS都是高阻状态,
这时PTC上分到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E:
关键不是你选择的耐压,而是故障后的耐压。所以,你选用15VPPTC,如果后面线路没有问题,那么PPTC本身只要电流不过,永远不会损坏,哪怕你用6V的PPTC。
当后面故障,需要PPTC动作当自恢复保险丝的时候,如果供电超过选择的PPTC,他就是一个比保险丝还差 的保险丝,而不是自恢复保险丝了,它会爆掉,而且爆掉时间超过普通保险丝。注意这里是爆掉而不是高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入18V时,TVS不会导通,
PTC和TVS都是高阻状态,
这时PTC上分到的电压是多少呢? ...

实在搞不懂你那个PTC15V是何用意。。 输入都18V了  还是高阻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