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电阻的浪涌电流和脉冲电流

楼主(2018-07-31):
虽然连教科书的受害者们都会计算一个1/4W的电阻的额定电流。

谢谢大家!

但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依然对于电阻的可承受的“浪涌电流或脉冲电流”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通常根据datasheet。

谢谢大家!

电阻厂家的。

可以知道0.25W电阻的,最大能承受5秒的电压为500V。

那么一个1/4W电阻在5秒内,可以承受500V电压,对于1欧姆电阻来说。

就是500A的电流。

那么这就意味着:一个1欧姆的1/4W电阻,在5秒内可以承受500A的电流——而这显然可以看作“浪涌电流或脉冲电流”。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But 本大师 say different!

谢谢大家!

一个1/4W电阻,即使只有0.1欧姆,也不可能在5秒内能通过5000A电流,而依然没烧毁。

根据本大师的经验:一个1/4W电阻,为R,不用说电流I=500/R,在5秒内,就是3A在5秒内都必定 内部熔断,就像熔断器一样。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这里说的“浪涌或者脉冲电流”。

谢谢大家!

对于电阻来说。

不属于“发热功率”的因素,也就是说;在极短的时间内,例如微妙级别的时间内,电阻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根据手册的500V最大耐压在5秒内的说法,一个1欧姆电阻,浪涌电流可以达到500A——这里不是说500A电流,导致了电阻“发热烧毁”,而是电阻的“材料”是否真的能承受500A电流,在5秒以内。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浪涌别看峰值高,还要看持续时间,那个积分面积才是对应的发热

@coody :我理解是功率*时间才是能量是正确的。电蚊拍能量有限,它的大功率 (放电??) 应该持续时间很短
@captzs :单看功率不行吧?还得有时间,功率X时间才是能量,能量让电阻发热。比如100W 接通1ms,与10W接通1秒,哪个热?
主要看功率,人触到1千V的市电,能活的很少,但是上千V的蚊拍,这是麻一下。

网友B:
元件技术规范不是你本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技术规范不是你本行。

老刘啊。

谢谢大家1

技术规范不能用人看不懂的方式进行“糊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大师。。。。。
看不懂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突突突它了不行么。。。。

网友D:
想起了那个什么电影里的对白,说开间医院,一点小感冒,都要收万儿八千的。。。。

网友E:
正好,实际问题,做个小甲放,这种电阻能连续通过多少电流?0.1欧姆的。如果改成0.22的呢?

网友F:
3-1最高使用电压
所谓最高使用电压,是指依电阻所规定外加直流或交流电压的最大值(商用频率的有效值) 一般都限制在最高使用电压以下,以公式E=√PR来计算电压,如计算超过“最高使用 电压”,则以“最高使用电压”施加之,时间施加30分钟。如长时间使用,只能用到“最 高使用电压”的50%~60%.
3-2过载电压
所谓过载电压,是指可以在额定周围温度下所规定的时间(5秒)外加的直流电壓或交流电压的最大值,通常以额定电压的2.5倍为过负载电压,但以不超过最高过负载电压为原则

网友F:
标称的电压和阻值相关的,在高阻值电阻时计算出的电压高过最高电压时就不能用计算的电压。也就是最高只能加到这个值了。低阻值的需要用公式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
看不懂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突突突它了不行么。。。。 ...

年轻人。

谢谢大家1

一看你就不是俺们从事数学工作的工作者。

大概在100多年前。

一个欧洲的数学工作者声称解决了一个难题,姓胖,胖博士。

编辑部审核了很长时间,总是有一个地方表示“看不懂”,而且还是多次给这个“胖博士”去信,表示在那个地方“总是看不懂”。

胖博士开始也没有在意,而且认为自己肯定正确。

然而可但是。

就在编辑部要发表其论文的时候,胖博士突然发现,那个编辑部表示看不懂的地方,确实有问题,而且是个很大的问题。

于是乎,胖博士,去信给编辑,要求不能发表。

然而可但是。

编辑部已经开始印刷了。

而且几乎就是印刷完毕了。

胖博士,大惊失色,自掏腰包,买下了编辑部印刷了所有期刊。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当你对于一个问题,表示“不同看法”的时候,要用“委婉的语气说话”,说自己“看不懂”,其实就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意思。

从胖博士的事迹被广泛赞誉之后,数学家们,总是对于自己不认可的论文,以“看不懂”的方式,进行否定。

因此,看不懂,就是不同意的意思。

从表面上看,看不懂,似乎是“谦虚”。

但是能够说“看不懂”,其实就是公开承认不认可某结论的意思。

对于“数学家”们来说,看不懂,不是随便说的,而是确实发现了“问题和错误”,才敢于承认自己“看不懂”的。

希望本大师的教导能够帮到你。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年轻人。

谢谢大家1

大师你的教导没有帮到我。
因为你在这里的看不懂就是最简单的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