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的PWM默认输出引脚是什么?

楼主(2018-07-31):
手册上没说默认开启使能PWM后,PWM0、PWM1、PWM2默认输出IO是什么引脚呀,管脚图也没有标!
此外PWM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A:
PWM的输出脚没有固定,可以映射到任意一个IO口上,查看规格书外设功能引脚映射寄存器。至于PWM最高频率看你的阶要多少个,PWM的时钟源可以选择内部33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