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支持SWD仿真或者下载吗?

楼主(2018-07-31):
我看官方的HC-Link和芯片管脚图都是Jtag接口,是否支持SWD下载程序或仿真呢?
只能jtag下载仿真吗?

网友A:
这个型号目前只支持4线的JTAG接口

网友B:
不支持swd,但是支持串口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swd,但是支持串口下载的。

是不是需要先写入bootlaoder,还是说出厂就已经有引导程序了?具体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