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MDK输出的HEX空间大小与自己代码的关系、

楼主(2018-07-31):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是选择芯片的类型,你这个应用准备用M0,M3还是M4,其次是外设,看这个系列的外设是否符合你的要求,有很多情况下这两者同时进行,然后还有成本,开发难易程度等其他综合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选择芯片的类型,你这个应用准备用M0,M3还是M4,其次是外设,看这个系列的外设是否符合你的要求,有 ...

大佬,flash 晶振频率这个怎么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flash 晶振频率这个怎么选

flash我一般选择最大的测试,程序写完后根据实际的程序大小选择芯片。晶振大小,一般都是可以倍频的呀,选择外部8-24M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