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官方送的U8下载器的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8-07-31):
U8—W下载器经常是一会能下载,一会不能下载,重写下载器的程序也不行,测量输出电压,空载时5V,接上单片机后只有2.9—3.2V,看了下电路有个电阻R134,应该是反馈下载时的电流的,测量电阻值和标识的不一样,手头没有可以替换的,索性短接了,短接后就能正常下载程序了,有相同问题的可以试试

网友A:
那是有故障了吧?

网友B:
那就不由下载器供电,自己供电看看,点下载按钮,再给板子供电。
STC的U8W对外供电的电流有限,做好不要超过100mA。

网友C:
对的,测试一下接单片机的电流。若太大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