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哪位做过USB键盘,按键怎么做到先按先发后按后发呀

楼主(2018-07-31):
比如按下A,就发'A',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继续再按下B,X,N,M键就发,'A','B','X','N','M',0X00,0X00,0X00
这时松开B键就发'A','X','N','M',0X00,0X00,0X00,0X00,
这个程序要怎么编啊

网友A: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不过例程可以参考这个帖子,看看有没有对你有帮助的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5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不过例程可以参考这个帖子,看看有没有对你有帮助的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566 ...

我上面的那一串数据是通过 端点1发给PC的按键数据,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按照按键按下的先后顺序排列按键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不过例程可以参考这个帖子,看看有没有对你有帮助的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566 ...

你给的参考 例程没有处理按键的程序,每次只发单独的一个按键数据

网友B:
给你一个实际抓取的数据参考一下
图中6个报告,依次是:按下1,按下2,按下3,松开1,松开2,松开3
每个报告的长度和各字节用处,是在Report Descriptor中描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实际抓取的数据参考一下
图中6个报告,依次是:按下1,按下2,按下3,松开1,松开2,松开3
每个报 ...

谢谢回复,看来是我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C(2022-04-12):
我之前是执行一轮按键扫描后,判断哪个按键状态被改变了就发送哪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