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I91260

楼主(2018-07-31):
如图所示,在BSP里面有一个getchar函数,我仿真的时候就卡在这里了,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个输入“Enter”

网友:
其实你这个程序按什么按键都行,没有真的读取,而是等待读入一个字符。
你要看你怎么实现这个getchar()
是不是串口输入,如果是,你可以用终端软件。putty

网友A:
因为这个是单片机,要看你怎么定义这个输入函数了。就跟那个printf重定向一个道理。

网友B:
不知道啊,你这个是官方的例子?看那个例子对应的电路啊,如果没有,那就是对应串口输入。

网友C:
串口吧,通过串口输入。

网友D:
printf是通过串口打印吗,如果是,那就是串口输入。

网友E:
搞定了吗,是不是上面那种。

楼主:
这个是要DEBUG的时候,在UART1窗口里按键。谢谢大家,已经解决。

网友:
多谢宝贵意见。是在Keil的串口1窗口吗

网友F:
半主机概念。

网友G:
有需要91260语音识别模组的请加Q498727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