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会C8051F410的大神呢?电源电压ADC测量的数据一直在上涨变化,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8-07-31):
/*ADC初始化*/
void ADC_Init()
{
  ADC0MX    = 0x12;             //P2.2模拟输入
  ADC0CF    = 0x00;                 //转换时间周期控制,复位值0xF0;
  ADC0CN    = 0x02;             //AD0EN=0,ADC0 Burst Mode closed,CN上升启动中断,右对齐
  ADC0TK    = 0xF9;      //Pre-tracking mode  F8  3个    F9  4
}
/*引脚定义*/
void Port_IO_Init()
{
    P0MDIN    = 0xFD;         //P0.1 模拟输入 MISO  0.5不能配置成模拟输出,否则接收不到数据
   P1MDIN    = 0xFB;             //P1.2 Vref模拟输入
    P2MDIN    = 0xFB;        //P2.2 ADC

    P0MDOUT   = 0x9D;        //P0.3,P0.4Tx,P0.7LYreset P0.0(SCK),P0.2(MOSI)推免输出
    P1MDOUT   = 0x40;        //P1.6 SPI CS 推免输出
    P2MDOUT   = 0x1B;        //P2.0 SHT11 HTSCK,P2.1 SHT11 HTDATA,P2.3 GATE,P2.4 LY WK

    P1SKIP    = 0x07;                 //X1,X2,Vref跳过
    P2SKIP    = 0x04;        //ADC跳过

    XBR0      = 0x03;                 //UART0连接到端口
    XBR1      = 0x50;                 //使能
}
/********中断初始化********/
void Interrupts_Init()
{
  EIE1      = 0x08;                      //ADC转换结束中断使能
  IE        = 0x30;                          //UART0中断使能 TIME2
  ES0=1;
}
/********中断********/
void ADC_INTI(void) interrupt 10
{
    float Volt;
    AD0INT=0;
    ADCtemp=(ADC0H&0xFFFF)<<8|ADC0L;
        if(ADCTimes<32)                         //转换16次,每秒钟可转换25次
   {
    AddADCtemp=AddADCtemp+ADCtemp;
    ADCTimes++;
    AD0BUSY=1;
    return;
   }
   AD0BUSY=0;
   AddADCtemp = AddADCtemp>>5;
   Volt = AddADCtemp;             //电压转换系数
    DataTable[1]=Volt;
   ADCTimes=0;
   AddADCtemp=0;
   AD0EN  = 0;                                 //关闭ADC,以便节省功耗
   EIE1  &=0xF7;                               //关闭ADC中断
}
//测量电池电压函数,主函数直接调用
void MeasurePower()
{
  EIE1   |= 0x08;              //开启ADC中断
  ADC0CN  = 0x00;              //AD0EN=0,低功耗模式,Buzy写1启动转换
  AD0EN      =  1;                 //使能ADC
  AddADCtemp =  0;
  ADCTimes   =  0;
  AD0BUSY    =  1;                   //启动一次转换  Delay(1000);
  EIE1   |= 0x08;             //启动ADC0转换结束中断
}

引脚不够用了,定时器用了两个,也没相关参考程序,用的busy写1中断

网友A:
硬件图上个看看

网友B:
T叔每次一言不合就向对方扔来一堆书~
网上搜了下,自己弄着根本不对,着程序我是参照我产业化商品主芯片C8051F340的程序改的,但ADC0H和ADC0L的值一直在往上涨

网友C:
测一下AD管脚的电压是否变化

网友D:
2008年左右这款芯片已经出来了。

网友D:
参考官方例程,可以到silabs网站下载。

在哪个位置能招到这些例程呢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下载呢

楼主:
分压了,VBAT 3.8供电,我分压了,两个20K的电阻

网友D:
内部adc记得12位。

网友D:
12位分辨率,还有dac

对啊,老芯片了,引脚也少。毕设要用这个,网上参考资料也少,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AD管脚的电压是否变化

没有变化,耗电量低,就一个显示数字的液晶屏,没其他耗电的东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变化,耗电量低,就一个显示数字的液晶屏,没其他耗电的东西了。

AD脚可以加一个电容,让电压稳定一点

我现在的情况是电压测得值从0x08df左右,值就一直往上涨。比如测得值显示1023,1030,1024,1037,1033,。。。数值虽然在来回跳动,但值却是慢慢上涨到4095,然后保持4095不变

网友E:
void ADC_INTI(void) interrupt 10
{
    float Volt;
    AD0INT=0;
    ADCtemp=(ADC0H&0xFFFF)<<8|ADC0L;
        if(ADCTimes<32)                         //转换16次,每秒钟可转换25次
   {
    AddADCtemp=AddADCtemp+ADCtemp;
    ADCTimes++;
    AD0BUSY=1;
    return;
   }
   AD0BUSY=0;
   AddADCtemp = AddADCtemp>>5;
   Volt = AddADCtemp;             //电压转换系数
    DataTable[1]=Volt;
   ADCTimes=0;
   AddADCtemp=0;
   AD0EN  = 0;                                 //关闭ADC,以便节省功耗
   EIE1  &=0xF7;                               //关闭ADC中断
}

ADCTimes 始终为0 一直在累加 肯定是一直上涨啊

网友D:
这个芯片以前用的很多的!

网友D:
www.silabs.com官网地址,资料和软件例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void ADC_INTI(void) interrupt 10
{
    float Volt;

if里面有个return ,没满32直接跳出中断的。不会把那个归零

网友C:
一直在累加?

@cainiao518 :但我不知道是哪设置错了,能帮忙看看嘛
@809965167 :既然累加,数据肯定是一直上涨啊
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分压了,VBAT 3.8供电,我分压了,两个20K的电阻

基准电压哪来的?

@cjseng :内部提供啊,但感觉加了也没什么用。实在不行,我用定时器中断试试
@809965167 :P1.2的参考电压哪来的?内部产生的,还是要外部提供?
后面我加了个REF0CN = 0x10;,参考P1.2引脚参考电压,还是不对

网友C:
试试每次数据保存到数组里,满32次再累加求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每次数据保存到数组里,满32次再累加求平均

我调试的时候, ADCtemp=(ADC0H&0xFFFF)<<8|ADC0L;这个也在上涨,是最开始测得的数据就有问题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F:
1.接一个1.5v电池,作为电压源经AD转换,看结果是否准确,你的锂电池经两个20K电阻分压,会不会造成信号源内阻过大?采样保持根本来不及充满电;
2.测量VREF是否稳定;
3.建议更换VREF基准源测试。

网友G:
平均值算法,搞的太复杂了吧!
Adc寄存器力值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