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LP 处理数据占用时间太长

楼主(2018-07-31):
msp430F5529LP 主时钟25M    但是在MAIN函数里while(1)放输出   频率只有1M   .  所以处理AD采样后的数据占用很多时间,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在MAIN函数里while(1)放输出,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比如一个反翻转io的语句。根据它对应的机器周期数,算出时钟周期数。注意你的语句是否达到最精简的程度。

网友C:
确定你的时钟配置的正确的。如果还是占用时间太长。那是不是你的语句本身就很耗时。

网友D:
正翻转速度不可能达到cpu的频率。会有一定差距

网友E:
当前是否达到最快,一方面看语句是否达到最简。另外就是cpu的频率能否提高。

网友F:
楼主应该用的是他人的程序,那么应该先读懂程序,显然该程序的编制并不适合你的应用,需要进行流程优化或重新编制。

网友G:
430的数据运算能力并不强,数据运算量大时,需要先预估处理时长,然后再根据需要进行器件选型。

网友H:
需要先人工估算一下计算时间,看MCU的运算速度是否满足

网友I:
简化算法了。

网友J:
处理数据确实很复杂。

网友K:
换个其他的芯片吧。

网友L:
采样速度有多快呢

网友M:
while(1)放输出什么意思

网友N:
别的办法没有了。

网友O:
推荐使用DSP芯片吧。

网友P:
这个速度跟不上也没有办法。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在MAIN函数里while(1)放输出,这是什么意思

应该就是在while循环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C:
确定你的时钟配置的正确的。如果还是占用时间太长。那是不是你的语句本身就很耗时。 ...

只能提高晶振频率了。

网友P:
DSP的速度可以到几百兆Hz

网友R:
引用 网友C:
确定你的时钟配置的正确的。如果还是占用时间太长。那是不是你的语句本身就很耗时。 ...

一些处理算法也都很复杂。

网友O:
DSP做信号处理很厉害。

网友J:
只有提供晶振的频率了。

网友N:
只能换一个芯片试试了

网友K:
其他的一些芯片速度更快。

网友M:
不都是while(1)里面进行处理吗

网友L:
需要定时器吗?

网友I:
不要放在中断里面处理。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在MAIN函数里while(1)放输出,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