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互感器+比较器作为过载检测的原理

楼主(2018-07-31):
这个电流互感器+比较器作为过载检测的原理

网友A:
感觉太复杂了,直接在互感器输出端串个电阻,然后用一个比较器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太复杂了,直接在互感器输出端串个电阻,然后用一个比较器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不就行了吗? ...

复杂肯定有他的用意  我也没搞明白。。。

网友B:
检测交流信号的

所有先做处理,需要双向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