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电池供电时晶体不起振

楼主(2018-07-31):
Backup 里面的内容也消失。

楼主:
电池直接连接VBAT

楼主:
哪位大神有碰到类似问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程序烧了没?

楼主:
程序烧了,程序有啥需要特别处理的问题

楼主:
VDD有3.3V时,一切正常,VDD一消失,32.768晶体立刻停止振荡

网友B:
光是给VBAT个电池没法工作,VDD也得给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是给VBAT个电池没法工作,VDD也得给电。

搞个可充电的纽扣电池。。。用二极管隔离外来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VDD有3.3V时,一切正常,VDD一消失,32.768晶体立刻停止振荡

上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个可充电的纽扣电池。。。用二极管隔离外来电。。。

咱两说的不是一回事啊‘

网友E:
  晶振需要 6PF电容的,20PF的容易不起振,STM32 103就是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晶振需要 6PF电容的,20PF的容易不起振,STM32 103就是这样

哈哈,我跟你的是相反的

网友G:
电池有电没

网友H:
你用稳压源给RTC时钟供电 一步步查 很快就定位问题了

网友I:
VBAT是给时钟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