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DALI 协议照明控制

楼主(2018-07-31):
本方案实现采用 DALI (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 协议照明控制系统,实现远端控制系统初始化、开灯、关灯和任意调光控制。

DALI 控制主机使用 NuMicro® NUC120 系列芯片,NUC120 系列具备 USB、通讯接口、定时器、输入捕捉功能,从机使用 NuMicro® Mini52 系列芯片,Mini52 系列具备定时器、输入捕捉、存贮、脉宽调制 (PWM) 和模拟数字转换 (ADC) 功能,超工规工作温度范围 (105度),支持 2.5~5.5V 宽电压供电。本方案大幅提升系统抗干扰性、对电源的强适应性,并符合照明对于高温的环境要求。

利用 NUC120 USB 功能与电脑主机实现通讯,通过电脑软件发送命令给 DALI 主机,实现命令发送、解析和传递等功能,利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进行 DALI 命令分析,利用脉宽调制 (PWM) 和模拟数字转换 (ADC) 功能进行调光控制,利用 Data Flash 功能存贮从机信息。

系統示意圖如下:

Mini52 從機

充分利用新唐完整资源,利用了 Mini52 的定时器功能完成信号发送、输入捕捉完成信号输入、以 DataFlash 功能完成信息存贮、脉宽调制 (PWM) 和模拟数字转换 (ADC) 功能完成亮度控制。

方案特点
  • 新唐科技 ARM® Cortex®-M0 NUC123 系列,主频速度达 72Mhz,可支持宽工作电压 (2.5V~5.5V)及 USB 2.0 全速设备。
  • 利用双线差分进行信号传输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

  • NuMicro® 芯片提供充足外设资源减少外围元件。

  • NuMicro® 晶片內建新唐專利創新之加密與保護機制,保障客戶智慧財產權。

  • 本方案具備高抗靜電、高抗干擾之優勢,高達 HBM 6KV、EFT 4KV。

相关 IC
  • NUC120RC1DN
  • Mini52FDE

楼主:
以后 的照明工程会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个协议,特别是现在的LED照明控制。

网友A:
不知道提供的有这个程序没。

网友B:
现在舞台灯光以及隧道等各种高级的照明都用这个协议控制

网友C:
百度了一下,现在照明用这个控制太多了。

网友B:
直接并联挂上就行了?

网友D:
多谢,这个协议我要去下载一份研究研究。

网友E:
地址不知道怎么弄的,我去找个协议看看。

网友E:
DALI(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是一种新的智能照明系统的控制协议:系统具有结构简单、安装方便、操作容易、功能良优等特点;协议定义了电子镇流器与控制器之间的通信方式,DALI协议系统由分布式智能模块组成;每个智能模块都具有数字通信和数字控制的能力,DALI 模块的存储器存储模块地址和灯光场景信息;DALI总线上挂接了很多个智能模块,通过DALI总线可以与各个智能模块进行数字通信、传递指令和状态信息,实现灯的开关、调光控制、系统的设置等功能。
DALI协议是通过主从式控制模型建立起来的,DALI通过中控制器控制整个系统,通过DALI接口连接到2线控制线上,通过调光控制器对每个镇流器进行分别寻址,通过寻址就可以独立操作控制线上的任何一个灯光设备。
DALI协议基本参数表
DALI协议可以实现的功能:
1. 开关:独立控制系统中的某一个、一组或全部的镇流器
2. 调光:需要镇流器具备可调光功能;通过总线控制镇流器实现1%~100%的调光
3. 灯光场景控制:读取全部镇流器的状态
缺点:所采用的的电子镇流器、传感器、智能模块、通讯模块必须与DALI兼容。DALI协议所接入的节点只有64个,也就是说只可以对对64个镇流器进行分别编值,每个镇流器可以设置16个灯光场景,同一个镇流器可以编在一个组或多个组,最大的编组数为16,按照这照片那个方式来计算,一个DALI系统可控制多打1000多个镇流器;对于大型的照明控制场合不适用。
对DALI系统进行扩展:
扩展思路:采用EIB(ElectricalInstallationBus,电气设备总线)的支线接口,一条直线上可以接64个单元,每15条支线利用线耦合器连接成一个区域,每15个区域利用总线耦合器可以连接为一个大的EIB系统;按这种计算方式,那么一个EIB系统上就可以个控制921600个模块(15x15x64x64),为了实现远程控制的功能,在此扩展基础上采用TCP/IP协议对系统进一步升级。
下图是DALI系统的结构图:
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曼彻斯特编码”
曼彻斯特编码(Manchester Encoding)也称做相位编码(PE),在曼彻斯编码中,每一位的中间有一个跳变,位中间的跳变既作时钟信号,又作数据信号。但许多资料对“位中间”的定义不同。
在网络工程师考试以及与其相关的资料中:
位中间电平从高到低跳变表示”0”;暂且成为“曼彻斯特码”
位中间电平从低到高跳变表示”1”。
在一些《计算机网络》书籍中:暂且成为“标准曼彻斯特码”
位中间 电平从高到低跳变表示”1”;
位中间电平从低到高跳变表示”0”。
“差分曼彻斯特编码”
在信号位开始时不改变信号极性,表示辑”1”
在信号位开始时改变信号极性,表示逻辑”0” ;
如果在最初信号的时候,即第一个信号时:
如果中间位电平从低到高,则表示0;
如果中间位电平从高到低,则表示1;
下面我们以一个逻辑电平的图示来比较比较标准曼彻斯特编码、曼彻斯特编码、差分曼彻斯特编码;

1.DALI协议的数据前向帧分析:前向帧的传输方向是从主控单元到从控单元,总共有19bit组成,包括1bit的起始位,8bit的地址位和8bit的数据位和2bit的结束位,如下图:

起始值:逻辑值“1”作为起始位。
地址位:8bit的地址为用于和各个电子镇流器通信,单独控制没一个独立的镇流器,编码的地址是0~63,可以分配控制你64个不同的地址,DALI控制器有成组控制的组地址指令,编制的范围是0~15,可以进行16组的成组控制。
数据位:8bit的数据位有正向和逆向传输的功能,数据包括:开/关,灯光调节等有关控制的功能。
结束位:2bit的非编码的高电平。
2.DALI协议的数据后向帧分析:后向帧的传输方向是从从控单元到主控单元,在DALI协议中,从机只有在主机控制器查询时才会向主机发送数据,从机向主机发送的数据由11bit组成,1bit的起始位,8bit的数据位和2bit的结束位,如下图所示:

数据位主要包含的是有关开/关控制和场景信息的参数。
参考文档:DALI协议分析
用“YAAAAAAS”代表DALI协议的传输地址
Y = 0 代表的是物理地址
Y =1 代表的是组地址
S = 0 后面跟直接调光值
S = 1 后面跟控制命令
“0AAAAAAS”(AAAAAA = 0 to 63 , S = 0/1)
“100AAAAS”(AAAA = 0 to 15 , S = 0/1)
我们再来补充一下DALI协议的高低电平:
1.Low level : -6.5 V to +6.5 V Typical 0 V
2.High level : 9.5 V to 22.5 V Typical 16 V
两种典型的DALI协议系统图示:

通过以上的图示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如果我们要搭建一个DALI智能照明系统,我们需要以下组件:

  • DALI主控制器模块:可以通过232/485/USB/TCP与电脑联接,主要功能是配合电脑上位机实现地址分配,在线监控,组设置,场景控制等功能,输入接口为232/485/USB/TCP接口,输出为DALI1和DALI2两条总线,总线通过DALI总线电源供电。
  • DALI调光控制器和开光控制面板模块:通过DALI总线供电,可以实现对灯打开关闭操作,调光操作。
  • DALI总线电源模块:电源模块输入220V市电,输出为16VDC为DALI总线供电,输出的电流<250mA,输出功率为4W。
  • 兼容DALI总线协议的电子镇流器模块:有两组输入:1组接220V市电或其他电源来驱动灯,另1组接DALI总线和DALI主控制器通信,输出为灯的接口。
    5.DALI主控的上位机软件模块:实现人机交互。
    通过以上分析,大概可以了解DALI系统的组成和要设计一个DALI系统所具备的知识,接下来就是对每一个模块一一攻克,最终实现一个完整的系统。

网友F:
通讯稳定吗

网友G:
这个协议很有点意思哦

网友H(2019-03-22):
想了解DALI的可以去这里看看,有一些相关的**分享。
大力哥谈DALI
知乎专栏: https://zhuanlan.zhihu.com/dalige
微信公众号: 搜索 dalitalks

网友I(2020-03-11):
有没有程序提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了解DALI的可以去这里看看,有一些相关的**分享。
大力哥谈DALI
知乎专栏: https://zhuanlan.zhihu.c ...

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程序提供呢

联系新唐,去新唐官网搜索这个DALI,然后找到这个方案,有联系的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系新唐,去新唐官网搜索这个DALI,然后找到这个方案,有联系的邮箱。

我之前咨询过,好像都是DALI从机,不知道DALI主机或网关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