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可以驱动硬盘里的电机吗

楼主(2018-07-31):
是用PWM控制吗,不太清楚,拆了个硬盘,发现是三根线,测试发现应该是无刷直流电机。Y型连接。

楼主:
想用6个三极管驱动,不知道是IO驱动,还是用PWM可以控制。

网友A:
好像是可以用PWM控制的。

网友B:
需要驱动电路,就是那传说中的电调。

网友C:
可以试试上面的图,用3组管子试试看。

网友D:
三个电极,每次一个给高电平,另外两个给低电平,轮流。

网友D:
不过我认为应该是其中两个给正负极,另外一个悬空,交替循环

网友C:
驱动方法对,一切都可以。

网友(2019-11-27):
搜了一下。可以。

网友E:
非常炫酷,我看有人用这个做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