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编程请教

楼主(2018-07-31):
我编程了一个简单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为什么我相应的寄存器我设置为输入了,为什么该引脚还有电压输出啊,大神求解释

网友A:
配置位里晶振选择对了吗

网友B:
看看有没有配置成上拉输入的,或则看看单片机复位后默认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配置成上拉输入的,或则看看单片机复位后默认的电平

请问怎么查看有没有配置成上拉输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位里晶振选择对了吗

应该没错,振荡类型选择的是X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错,振荡类型选择的是XT

是用外部晶振?

嗯嗯,我找到原因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查看有没有配置成上拉输入的呢

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C:
主营单片机MCU微控制器   欢迎询价  QQ1500783645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用外部晶振?

是什么原因啊啊

@宸心尽向紫烟来 :好吧
线路有短路

网友D:
设置的问题吧,不要直接设置寄存器,试着直接设置寄存器的单独的位,试一下,不能保证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应该是这个疑惑吧

嗯嗯,谢谢

网友E(2018-09-19):
如果该I/O口有模拟输入端口,程序要把AD模块先关闭好像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