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K6T6 ADC DMA模式设置DMA_Mode_Normal

楼主(2018-07-31):
只进一次中断函数,后面再次MY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也不会进中断了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ADCCLK_HSI14); //24/2=12M的AD时钟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设置AD模拟输入端口为输入 1路AD 规则通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使能DMA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通道1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0];                    //DMA传送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传送方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ADC_SBUF_MAX;                                                                //传送内存大小,N个16位        最多65535个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传送内存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ADC1转换的数据是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传送的目的地址是16位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DMA_Mode_Circular;//DMA_Mode_Normal;                                                                        //单次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DMA通道1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OneShot);//ADC_DMAMode_OneShot ADC_DMAMode_Circular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Initialize ADC structure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ADC配置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模式,还是单次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1 规则通道配置
/* Convert the ADC1 Channel 1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 ADC_ST);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使能ADC1
        ADC_Cmd(ADC1, ENABLE);
        //开始校准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ADC1转换启动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1_IRQn,0x03);//中断优先级
//         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1_IRQn);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选择DMA1通道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中断使能*/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优先级设为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使能 DMA 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1);//启动一次采集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 //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g_Dma_Transfer_Flag = 1;//一次数据转换完成
        }
}

//DMA使能
void MY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
//    DMA_CHx->CCR&=~(1<<0);
//    DMA_CHx->CNDTR=ADC_SBUF_MAX;
//    DMA_CHx->CCR|=1<<0;
      DMA_Cmd(DMA_CHx, DISABLE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1,ADC_SBUF_MAX);
            DMA_Cmd(DMA_CHx, ENABLE );
}

楼主:
[em:9:][em:9:][em:9:]

楼主:
DMA_Mode_Normal模式是为了防止AD缓存数据被覆盖,AD处理完再开启新一轮DMA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