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电动自行车控制

楼主(2018-07-31):
随着电动脚踏车市场不断地成长,低成本且具有高效率的驱动控制器是需要的。因应这个市场需求,新唐在此推出Mini54微控制器器针对电动脚踏车控制器应用。

特点:
•32位元ARMÒ CortexTM 技术–M0核心、操作频率达24MHz 。
•PWM模组內含死区控制适用于三相马达应用。
•硬体模组保护,在紧急状况下直接关闭PWM,以在异常操作下保护功率电晶体不被烧毁。
•10位元ADC模组,取样速度为150KHz。
•内建二个比较器,具有内部参考电压值可调整。
•具UART、I2C和SPI串列传输介面。

楼主:
刚才看到了这个方案,我记得电动自行车用的马达都是直流无刷电机,三相线,Y型连接。所以驱动这个用门驱动,配合PWM是可以的。

网友A:
采用磁敏式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动机,其磁敏传感器件(例如霍尔元件、磁敏二极管、磁敏诂极管、磁敏电阻器或专用集成电路等)装在定子组件上,用来检测永磁体、转子旋转时产生的磁场变化。电动汽车多用的是霍尔元件。
采用光电式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动机,在定子组件上按一定位置配置了光电传感器件,转子上装有遮光板,光源为发光二极管或小灯泡。转子旋转时,由于遮光板的作用,定子上的光敏元器件将会按一定频率间歇间生脉冲信号。
采用电磁式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动机,是在定子组件上安装有电磁传感器部件(例如耦合变压器、接近开关、LC谐振电路等),当永磁体转子位置发生变化时,电磁效应将使电磁传感器产生高频调制信号(其幅值随转子位置而变化)。
定子绕组的工作电压由位置传感器输出控制的电子开关电路提供。

网友B:
看这个结构就知道大概意思了

网友C:
如果有个电机套件就好了。

网友A:
结构图可以,让我明白了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