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yQt5写的第一个程序

楼主(2018-07-31):
在这篇PyQt5教程中,我们可以学习一些PyQt5的基础应用。

简单的例子
这是一个显示一个小窗口的简单例子。我们可以做许多这样的窗口。我们可以调整它的窗口尺寸,最大化或最小化这个窗口。这些需求需要码很多代码。但一些人已经写好了这些功能实现。因为这些需求在很多应用中重复出现了,在这里我们不需要重新写这些代码。PyQt5是一个高级工具套件,为我们封装了很多复杂功能的实现代码,我们可以更加简单的通过函数去实现这些功能。如果我们是在一个低级工具套件中写代码的话,下面例子的代码很有可能需要数百行来实现。
#!/usr/bin/python3
# -*- coding: utf-8 -*-

"""
ZetCode PyQt5 教程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用PyQt5创建了一个简单的窗口。

作者: Jan Bodnar
网站: zetcode.com
最后一次编辑: January 2015
"""

import sys
from PyQt5.QtWidgets import QApplication, QWidget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 = QApplication(sys.argv)

    w = QWidget()
    w.resize(250, 150)
    w.move(300, 300)
    w.setWindowTitle('Simple')
    w.show()

    sys.exit(app.exec_())
上面的代码示例会在屏幕上显示一个小窗口。
  1. import sys
  2. from PyQt5.QtWidgets import QApplication, QWidget
这里我们进行了一些必要模块的导入。最基础的widget组件位于PyQt5.QtWidget模块中
app = QApplication(sys.argv)
所有的PyQt5应用必须创建一个应用(Application)对象。sys.argv参数是一个来自命令行的参数列表。Python脚本可以在shell中运行。这是我们用来控制我们应用启动的一种方法。
w = QWidget()
Qwidget组件是PyQt5中所有用户界面类的基础类。我们给QWidget提供了默认的构造方法。默认构造方法没有父类。没有父类的widget组件将被作为窗口使用。

w.resize(250, 150)

resize()方法调整了widget组件的大小。它现在是250px宽,150px高。

w.move(300, 300)

move()方法移动widget组件到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屏幕上x=300,y=300的坐标。

w.setWindowTitle('Simple')

这里我们设置了我们窗口的标题。这个标题显示在标题栏中。

w.show()

show()方法在屏幕上显示出widget。一个widget对象在这里第一次被在内存中创建,并且之后在屏幕上显示。

sys.exit(app.exec_())

最后,应用进入主循环。在这个地方,事件处理开始执行。主循环用于接收来自窗口触发的事件,并且转发他们到widget应用上处理。如果我们调用exit()方法或主widget组件被销毁,主循环将退出。sys.exit()方法确保一个不留垃圾的退出。系统环境将会被通知应用是怎样被结束的。

exec_()方法有一个下划线。因为exec是Python保留关键字。因此,用exec_()来代替。

楼主:
Figure: Simple
一个简单的应用图标
应用图标是一个常常显示在标题栏左上方角落的小图片。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将展示我们如何在PyQt5中显示应用图标。我们也将介绍一些新方法的使用。
#!/usr/bin/python3
# -*- coding: utf-8 -*-

"""
ZetCode PyQt5 tutorial

This example shows an icon
in the titlebar of the window.

author: Jan Bodnar
website: zetcode.com
last edited: January 2015
"""

import sys
from PyQt5.QtWidgets import QApplication, QWidget
from PyQt5.QtGui import QIcon

class Example(QWidget):

    def __init__(self):
        super().__init__()

        self.initUI()

    def initUI(self):

        self.setGeometry(300, 300, 300, 220)
        self.setWindowTitle('Icon')
        self.setWindowIcon(QIcon('web.png'))

        self.show()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 = QApplication(sys.argv)
    ex = Example()
    sys.exit(app.exec_())
上述的例子使用传统的面向过程的代码风格。Python编程语言提供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的代码风格。PyQt5编程意味着就是面向对象的编程。
class Example(QWidget):

    def __init__(self):
        super().__init__()
        ...
在面向对象编程中有三个重要的东西,分别是类,数据和方法。这里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类叫做Example。Example类继承自QWidget类。这意味着我们调用了两个构造方法:第一个是Example类的构造方法,第二个是被继承类的构造方法。super()方法返回了Example类的父类对象,并且我们调用了父类的构造方法。__init__()方法是Python语言中的构造方法。
self.initUI()
GUI的创建授予initUI()方法完成。

self.setGeometry(300, 300, 300, 220)
self.setWindowTitle('Icon')
self.setWindowIcon(QIcon('web.png'))
三个方法都继承自QWidgets类。setGeometry()做了两件事:将窗口在屏幕上显示,并设置了它的尺寸。setGeometry()方法的前两个参数定位了窗口的x轴和y轴位置。第三个参数是定义窗口的宽度,第四个参数是定义窗口的高度。事实上,这是将resize()和move()方法融合在一个方法内。为了做好这个例子,我们创建了一个QIcon对象。QIcon对象接收一个我们要显示的图片路径作为参数。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 = QApplication(sys.argv)
    ex = Example()
    sys.exit(app.exec_())

应用和example对象被创建。主循环被启动。
Figure: Icon

楼主:
显示一个提示文本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任何widget组件提供气泡帮助提示框。
#!/usr/bin/python3
# -*- coding: utf-8 -*-

"""
ZetCode PyQt5 tutorial

This example shows a tooltip on
a window and a button.

author: Jan Bodnar
website: zetcode.com
last edited: January 2015
"""

import sys
from PyQt5.QtWidgets import (QWidget, QToolTip,
    QPushButton, QApplication)
from PyQt5.QtGui import QFont

class Example(QWidget):

    def __init__(self):
        super().__init__()

        self.initUI()

    def initUI(self):

        QToolTip.setFont(QFont('SansSerif', 10))

        self.setToolTip('This is a <b>QWidget</b> widget')

        btn = QPushButton('Button', self)
        btn.setToolTip('This is a <b>QPushButton</b> widget')
        btn.resize(btn.sizeHint())
        btn.move(50, 50)

        self.setGeometry(300, 300, 300, 200)
        self.setWindowTitle('Tooltips')
        self.show()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 = QApplication(sys.argv)
    ex = Example()
    sys.exit(app.exec_())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为两个PyQt5组件显示了提示框。
QToolTip.setFont(QFont('SansSerif', 10))
这个静态方法设置了用于提示框的字体。我们使用10px大小的SansSerif字体。
self.setToolTip('This is a QWidget widget')
为了创建提示框,我们调用了setTooltip()方法。我们可以在提示框中使用富文本格式。
btn = QPushButton('Button', self)
btn.setToolTip('This is a QPushButton widget')
我们创建了一个按钮组件并且为它设置一个提示框。
btn.resize(btn.sizeHint())
btn.move(50, 50)
这里改变了按钮的大小,并移动了在窗口上的位置。setHint()方法给了按钮一个推荐的大小。
Figure: Tooltips

楼主:
关闭窗口
明显的关闭窗口的方法是点击标题栏的X标记。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将展示怎么通过程序来关闭我们的窗口。我们将简单的触及信号和槽机制。
QPushButton(string text, QWidget parent = None)
text参数是将显示在按钮中的内容。parent参数是一个用来放置我们按钮的组件。在我们的例子中将会是QWidget组件。一个应用的组件是分层结构的。在这个分层内,大多数组件都有父类。没有父类的组件是顶级窗口
#!/usr/bin/python3
# -*- coding: utf-8 -*-

"""
ZetCode PyQt5 tutorial

This program creates a quit
button. When we press the button,
the application terminates.

author: Jan Bodnar
website: zetcode.com
last edited: January 2015
"""

import sys
from PyQt5.QtWidgets import QWidget, QPushButton, QApplication
from PyQt5.QtCore import QCoreApplication

class Example(QWidget):

    def __init__(self):
        super().__init__()

        self.initUI()

    def initUI(self):

        qbtn = QPushButton('Quit', self)
        qbtn.clicked.connect(QCoreApplication.instance().quit)
        qbtn.resize(qbtn.sizeHint())
        qbtn.move(50, 50)

        self.setGeometry(300, 300, 250, 150)
        self.setWindowTitle('Quit button')
        self.show()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 = QApplication(sys.argv)
    ex = Example()
    sys.exit(app.exec_())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创建一个退出按钮,一旦按下按钮,应用将会结束。

from PyQt5.QtCore import QCoreApplication

我们需要一个来自QtCore的对象模块。

qbtn = QPushButton('Quit', self)

我们创建了一个按钮。按钮是一个QPushButton类的实例。构造方法的第一个参数是显示在button上的标签文本。第二个参数是父组件。父组件是Example组件,它继承了QWiget类。

qbtn.clicked.connect(QCoreApplication.instance().quit)

在PyQt5中,事件处理系统由信号&槽机制建立。如果我们点击了按钮,信号clicked被发送。槽可以是Qt内置的槽或Python 的一个方法调用。QCoreApplication类包含了主事件循环;它处理和转发所有事件。instance()方法给我们返回一个实例化对象。注意QCoreAppli类由QApplication创建。点击信号连接到quit()方法,将结束应用。事件通信在两个对象之间进行:发送者和接受者。发送者是按钮,接受者是应用对象。

Figure: Quit button

楼主:
Message Box
默认的,如果我们点击了标题栏上的x按钮,QWidget会被关闭。又是我们希望修改这个默认动作。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有个文件在编辑器内打开,并且我们对这个文件做了一些修改。 我们显示一个message box来确认这个动作。
#!/usr/bin/python3
# -*- coding: utf-8 -*-

"""
ZetCode PyQt5 tutorial

This program shows a confirmation
message box when we click on the close
button of the application window.

author: Jan Bodnar
website: zetcode.com
last edited: January 2015
"""

import sys
from PyQt5.QtWidgets import QWidget, QMessageBox, QApplication

class Example(QWidget):

    def __init__(self):
        super().__init__()

        self.initUI()

    def initUI(self):

        self.setGeometry(300, 300, 250, 150)
        self.setWindowTitle('Message box')
        self.show()

    def closeEvent(self, event):

        reply = QMessageBox.question(self, 'Message',
            "Are you sure to quit?", QMessageBox.Yes |
            QMessageBox.No, QMessageBox.No)

        if reply == QMessageBox.Yes:
            event.accept()
        else:
            event.ignore()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 = QApplication(sys.argv)
    ex = Example()
    sys.exit(app.exec_())
如果我们关闭一个QWidget,QCloseEvent类事件将被生成。要修改组件动作我们需要重新实现closeEvent()事件处理方法。
  1. reply = QMessageBox.question(self, 'Message',
  2.     "Are you sure to quit?", QMessageBox.Yes |
  3.     QMessageBox.No, QMessageBox.No)

我们现实一个带两个按钮的message box:YES和No按钮。代码中第一个字符串的内容被显示在标题栏上。第二个字符串是对话框上显示的文本。第三个参数指定了显示在对话框上的按钮集合。最后一个参数是默认选中的按钮。这个按钮一开始就获得焦点。返回值被储存在reply变量中。
  1. if reply == QtGui.QMessageBox.Yes:
  2.     event.accept()
  3. else:
  4.     event.ignore()

在这里我们测试一下返回值。代码逻辑是如果我们点击Yes按钮,我们接收到的事件关闭事件,这将导致了组件的关闭和应用的结束。否则不是点击Yes按钮的话我们将忽略将关闭事件。
Figure: Message box

楼主:
屏幕上的居中窗口
下面的脚本展示我们如何把窗口居中显示到桌面窗口。
#!/usr/bin/python3
# -*- coding: utf-8 -*-

"""
ZetCode PyQt5 tutorial

This program centers a window
on the screen.

author: Jan Bodnar
website: zetcode.com
last edited: January 2015
"""

import sys
from PyQt5.QtWidgets import QWidget, QDesktopWidget, QApplication

class Example(QWidget):

    def __init__(self):
        super().__init__()

        self.initUI()

    def initUI(self):

        self.resize(250, 150)
        self.center()

        self.setWindowTitle('Center')
        self.show()

    def center(self):

        qr = self.frameGeometry()
        cp = QDesktopWidget().availableGeometry().center()
        qr.moveCenter(cp)
        self.move(qr.topLeft())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 = QApplication(sys.argv)
    ex = Example()
    sys.exit(app.exec_())

QtGui.QDesktopWidget类提供了我们桌面窗口的信息,包含了屏幕尺寸。
self.center()
将窗口居中放置的代码在自定义的center()方法中。
qr = self.frameGeometry()
我们获得主窗口的一个矩形特定几何图形。这包含了窗口的框架。
cp = QDesktopWidget().availableGeometry().center()
我们算出相对于显示器的绝对值。并且从这个绝对值中,我们获得了屏幕中心点。
qr.moveCenter(cp)
我们的矩形已经设置好了它的宽和高。现在我们把矩形的中心设置到屏幕的中间去。矩形的大小并不会改变。
self.move(qr.topLeft())

我们移动了应用窗口的左上方的点到qr矩形的左上方的点,因此居中显示在我们的屏幕上。
这是PyQt5教程的一部分,这部分涵盖了一些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