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测试仪拉弧

楼主(2018-07-31):
有一款电源测试耐压时有轻微打火现象,但是仪器上显示【PASS】测试方式为输入对外壳。请问这算得上是一个问题吗

网友A:
测试要求是啥

网友B:
如果你的仪器够格,如果你的方法够规范。

楼主:
1250V/5mA/3s

网友C:
1250V 是能够拉弧的。
作为测试虽然是通过了。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有问题的。
如果是自测,那要看看哪里出现了电弧。有些地方是不允许的, 比如 PCB 上面

网友D:
肯定不行,耐压测试项目目标都很明确是下面三项:
是无击穿、无明显拉弧、漏电不超标。

网友E:
你测的是耐压还是绝约,耐压2KV,绝远500V或工作电压,

网友E:
间距和刷三防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0V 是能够拉弧的。
作为测试虽然是通过了。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有问题的。
如果是自测,那要看看哪里出现 ...

是啊,上面的老大说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测的是耐压还是绝约,耐压2KV,绝远500V或工作电压,

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0V 是能够拉弧的。
作为测试虽然是通过了。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有问题的。
如果是自测,那要看看哪里出现 ...

能看得到、散热片与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行,耐压测试项目目标都很明确是下面三项:
是无击穿、无明显拉弧、漏电不超标。
...

不是很明显

楼主:
有没安全隐患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