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一个运放双电源芯片

楼主(2018-07-31):
(无正文)

网友A:
“供电电压16~30V,输出正负12V,给运放供电” 没看明白这句话。。。是指运放输出12V??运放的输出电压是根据放大倍数来的啊(在电源电压范围内)

楼主(点评):
输出就是要达到12V,因为有输出0V,所以想用双电源给运放供电。

网友B:
使用给一个输入电压可达30V以上的开关型降压IC,接成输出正负电压的电路,输入16~30V,输出+-12V。
类似的电路我常用,有时候还同事输出一路隔离的5V(比如RS485隔离供电)。

网友C:
楼主找的是DC-DC芯片吧   多的是

网友D:
7812和7912

网友E:
楼主说的就是DCDC降压芯片,输出正负的,,直接在ADI或TI上找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给一个输入电压可达30V以上的开关型降压IC,接成输出正负电压的电路,输入16~30V,输出+-12V。
类似的 ...

都用什么芯片,介绍下,最好给个应用电路看下,谢谢。

楼主:
16V供电的时候做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的是DC-DC芯片吧   多的是

这方面做得少,竟然很多,就列举一二吧,谢谢

网友F:
我一般在金升阳上找,你可以参考下这个https://www.mornsun.cn/uploads/pdf/E_XT-1WAR2.pdf

网友G:
LM78L12 + LT1054(贵)
LM78L09 + **7660(便宜) 不过只能到±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