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常用驱动

楼主(2018-07-31):
驱动大放送

楼主:
iic驱动(模拟iic)
/**********************************************************************************/
/*                                                                                */
/*    Copyright (C) 2005 OLIMEX  LTD.                                             */
/*                                                                                */
/*    Module Name    :  i2c module                                                */
/*    File   Name    :  i2c.c                                                     */
/*    Revision       :  01.00                                                     */
/*    Date           :  2005/07/04 initial version                                */
/*                                                                                */
/**********************************************************************************/
#include "i2c.h"

void _NOP(){
volatile int i = 5;
for(;i;--i);
}

extern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SCL -------------------------------------------------------------------------
void SCL_DIR(char state)  {
if(stat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els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SCL_OUT(char state) {
  if(state)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 Bit_SET);
  }
  else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 Bit_RESET);
  }
}

// SDA -------------------------------------------------------------------------
void SDA_DIR(char state)  {
  if(stat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els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SDA_OUT(char state) {
  if(state)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7, Bit_SET);
  }
  else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7, Bit_RESET);
  }
}

char SDA_IN(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7)) == Bit_SE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define SCL_HIGH  SCL_OUT(1);
#define SCL_LOW   SCL_OUT(0);
#define SDA_HIGH  SDA_DIR(0);
#define SDA_LOW   SDA_DIR(1);

/****************************************************************************/
/*  Initialize I2C interface                                                */
/*  Function : Hrd_I2C_Init                                                 */
/*      Parameters                                                          */
/*          Input   :   Nothing                                             */
/*          Output  :   Nothing                                             */
/****************************************************************************/
void Hrd_I2C_Init(){
  SCL_OUT(0);
  SCL_DIR(1);
  SDA_DIR(0);
  SDA_OUT(0);
}

/****************************************************************************/
/*  Start Conditional for I2C                                               */
/*  Function : Hrd_I2C_StartCond                                            */
/*      Parameters                                                          */
/*          Input   :   Nothing                                             */
/*          Output  :   Nothing                                             */
/****************************************************************************/
void Hrd_I2C_StartCond(){

  SCL_LOW;
  _NOP();
  SDA_HIGH;
  _NOP();
  SCL_HIGH;
  _NOP();
  SDA_LOW;
  _NOP();
  SCL_LOW;
}

/****************************************************************************/
/*  Stop Conditional for I2C                                                */
/*  Function : Hrd_I2C_StopCond                                             */
/*      Parameters                                                          */
/*          Input   :   Nothing                                             */
/*          Output  :   Nothing                                             */
/****************************************************************************/
void Hrd_I2C_StopCond(){

  SCL_LOW;
  SDA_LOW;
  _NOP();
  SCL_HIGH;
  _NOP();
  SDA_HIGH;
}

/****************************************************************************/
/*  Write Byte to I2C                                                       */
/*  Function : Hrd_I2C_WriteByte                                            */
/*      Parameters                                                          */
/*          Input   :   character to write                                  */
/*          Output  :   acknowledge                                         */
/****************************************************************************/
I2C_AKN_DEF Hrd_I2C_WriteByte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int i = 0;
  for(i = 8; i; --i)
  {
    SCL_LOW;
    if(ch&0x80) {
      SDA_HIGH;
    }
    else {
      SDA_LOW;
    }
    _NOP();
    SCL_HIGH;
    ch <<= 1;
    _NOP();
    SCL_LOW;
  }
  SDA_HIGH;
  _NOP();
  SCL_HIGH;
  _NOP();
  i = SDA_IN() ? I2C_NAK: I2C_AKN;
  SCL_LOW;
  return((I2C_AKN_DEF)i);
}

/****************************************************************************/
/*  Read Byte from I2C                                                      */
/*  Function : Hrd_I2C_ReadByte                                             */
/*      Parameters                                                          */
/*          Input   :   need acknowledge                                    */
/*          Output  :   read character                                      */
/****************************************************************************/
unsigned char Hrd_I2C_ReadByte (I2C_AKN_DEF  Akn){

  unsigned char ch =0;
  unsigned int i = 0;
  SDA_HIGH;

  for(i = 8; i; --i)
  {
    SCL_HIGH;
    ch <<=1;
    ch |= SDA_IN() ? 1:0;
    SCL_LOW;
  }
  if (Akn) SDA_LOW;

  SCL_HIGH;
  _NOP();
  SCL_LOW;

  return ch;
}

楼主:
LCD驱动(SPI屏幕)
//lcd_nokia.h
#include "lcd.h"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arm_comm.h"

// LCD memory index
unsigned int  LcdMemIdx;

// represent LCD matrix
unsigned char  LcdMemory[LCD_CACHE_SIZE];

// simple delay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a) { while (--a!=0); }

/****************************************************************************/
/*  Init LCD Controler                                                      */
/*  Function : LCDInit                                                      */
/*      Parameters                                                          */
/*          Input   :  Nothing                                              */
/*          Output  :  Nothing                                              */
/****************************************************************************/
void LCD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and GPIOA clocks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SPI1 pins: NSS, SCK, MISO and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2 as Output push-pull, used as D/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D/C high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Bit_SET);

  // Configure PC7 and PC10 as Output push-pull, used as LCD_RES and LCD_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LCD_E - disable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0, Bit_SET);
  // Set Reset pin (active low)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7, Bit_SET);

  // SPI1 configuration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SPI_Cmd(SPI1, ENABLE);

  // Toggle display reset pin.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7, Bit_RESET);
  Delay(10000);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7, Bit_SET);
  Delay(10000);

  // Send sequence of command
  LCDSend( 0x21, SEND_CMD );  // LCD Extended Commands.
  LCDSend( 0xC8, SEND_CMD );  // Set LCD Vop (Contrast).
  LCDSend( 0x06, SEND_CMD );  // Set Temp coefficent.
  LCDSend( 0x13, SEND_CMD );  // LCD bias mode 1:48.
  LCDSend( 0x20, SEND_CMD );  // LCD Standard Commands, 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
  LCDSend( 0x08, SEND_CMD );  // LCD blank
  LCDSend( 0x0C, SEND_CMD );  // LCD in normal mode.

  // Clear and Update
  LCDClear();
  LCDUpdate();

}

/****************************************************************************/
/*  Send to LCD                                                             */
/*  Function : LCDSend                                                      */
/*      Parameters                                                          */
/*          Input   :  data and  SEND_CHR or SEND_CMD                       */
/*          Output  :  Nothing                                              */
/****************************************************************************/
void LCDSend(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cd) {

  // Enable display controller (active low) -> LCD_E low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0, Bit_RESET);

  // command or data - D/S low or high
  if(cd == SEND_CHR)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Bit_SET);
  }
  else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Bit_RESET);
  }

  ///// SEND SPI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SPI_SendData(SPI1, data);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ReceiveData(SPI1);
  ///// SEND SPI END /////

  // Disable display controller -> LCD_E high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0, Bit_SET);
}

/****************************************************************************/
/*  Update LCD memory                                                       */
/*  Function : LCDUpdate                                                    */
/*      Parameters                                                          */
/*          Input   :  Nothing                                              */
/*          Output  :  Nothing                                              */
/****************************************************************************/
void LCDUpdate ( void )
{

  int i;

  //  Set base address X=0 Y=0
  LCDSend(0x80, SEND_CMD );
  LCDSend(0x40, SEND_CMD );

  //  Serialize the video buffer.
  for (i=0; i<LCD_CACHE_SIZE; i++) {
    LCDSend( LcdMemory[i], SEND_CHR );
  }
}

/****************************************************************************/
/*  Clear LCD                                                               */
/*  Function : LCDClear                                                     */
/*      Parameters                                                          */
/*          Input   :  Nothing                                              */
/*          Output  :  Nothing                                              */
/****************************************************************************/
void LCDClear(void) {

  int i;

  // loop all cashe array
  for (i=0; i<LCD_CACHE_SIZE; i++)
  {
     LcdMemory[i] = 0x0;
  }

}

/****************************************************************************/
/*  Change LCD Pixel mode                                                   */
/*  Function : LcdContrast                                                  */
/*      Parameters                                                          */
/*          Input   :  contrast                                             */
/*          Output  :  Nothing                                              */
/****************************************************************************/
void LCDPixel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mode )
{
    unsigned int    index   = 0;
    unsigned char   offset  = 0;
    unsigned char   data    = 0;

    // check for out off range
    if ( x > LCD_X_RES ) return;
    if ( y > LCD_Y_RES ) return;

    index = ((y / 8) * 84) + x;
    offset  = y - ((y / 8) * 8);

    data = LcdMemory[index];

    if ( mode == PIXEL_OFF )
    {
        data &= (~(0x01 << offset));
    }
    else if ( mode == PIXEL_ON )
    {
        data |= (0x01 << offset);
    }
    else if ( mode  == PIXEL_XOR )
    {
        data ^= (0x01 << offset);
    }

    LcdMemory[index] = data;

}

/****************************************************************************/
/*  Write char at x position on y row                                       */
/*  Function : LCDChrXY                                                     */
/*      Parameters                                                          */
/*          Input   :  pos, row, char                                       */
/*          Output  :  Nothing                                              */
/****************************************************************************/
void LCDChr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 )
{
    unsigned int    index   = 0;
    unsigned int    i       = 0;

    // check for out off range
    if ( x > LCD_X_RES ) return;
    if ( y > LCD_Y_RES ) return;

    index = (x*48 + y*48*14)/8 ;

    for ( i = 0; i < 5; i++ )
    {
      LcdMemory[index] = FontLookup[ch - 32][i] << 1;
      index++;
    }

}

/****************************************************************************/
/*  Write char at x position on y row - inverse                             */
/*  Function : LCDChrXY                                                     */
/*      Parameters                                                          */
/*          Input   :  pos, row, char                                       */
/*          Output  :  Nothing                                              */
/****************************************************************************/
void LCDChrXYInverse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 )
{
    unsigned int    index   = 0;
    unsigned int    i       = 0;

    // check for out off range
    if ( x > LCD_X_RES ) return;
    if ( y > LCD_Y_RES ) return;

    index = (x*48 + y*48*14)/8 ;

    for ( i = 0; i < 5; i++ )
    {
      LcdMemory[index] = ~(FontLookup[ch - 32][i]);
      index++;

      if(i==4)
        LcdMemory[index] = 0xFF;
    }

}

/****************************************************************************/
/*  Set LCD Contrast                                                        */
/*  Function : LcdContrast                                                  */
/*      Parameters                                                          */
/*          Input   :  contrast                                             */
/*          Output  :  Nothing                                              */
/****************************************************************************/
void LCDContrast(unsigned char contrast) {

    //  LCD Extended Commands.
    LCDSend( 0x21, SEND_CMD );

    // Set LCD Vop (Contrast).
    LCDSend( 0x80 | contrast, SEND_CMD );

    //  LCD Standard Commands, 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
    LCDSend( 0x20, SEND_CMD );
}

/****************************************************************************/
/*  Send string to LCD                                                      */
/*  Function : LCDStr                                                       */
/*      Parameters                                                          */
/*          Input   :  row, text, inversion                                 */
/*          Output  :  Nothing                                              */
/****************************************************************************/
void LCDStr(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dataPtr, unsigned char inv ) {

  // variable for X coordinate
  unsigned char x = 0;

  // loop to the and of string
  while ( *dataPtr ) {

    if(inv) {
      LCDChrXYInverse(x, row, (*dataPtr));
    }
    else {
      LCDChrXY( x, row, (*dataPtr));
    }
    x++;
    dataPtr++;
  }
}

楼主:
2.4G无心模块 (NRF24L01)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arm_comm.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const.h"

#define CSN_TIME      2
#define CE_HIGH_TIME  10000

unsigned char RX_ADDRESS_P0[5]  = {5,6,7,8,9};
unsigned char RX_ADDRESS_P1[5]  = {0,1,2,3,4};
unsigned char TX_ADDRESS[5]     = {5,6,7,8,9};
unsigned char ADDRESS[5];

unsigned char status;

// just simple delay
void sDelay (unsigned long a) { while (--a!=0); }

// Chip Select -> high
void CSN_HIGH (void)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SET); }
// Chip Select -> low
void CSN_LOW (void)   { sDelay(CSN_TIME);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RESET); }

// Chip enable High
void CE_HIGH(void)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8, Bit_SET);  sDelay(CE_HIGH_TIME); }
// Chip enable low
void CE_LOW(void)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8, Bit_RESET); }

// Init SPI0 Interface
void SPI1Init (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and GPIOA clocks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SPI1 pins: NSS, SCK, MISO and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Reset SPI Interface
  SPI_DeInit(SPI1);

  // SPI1 configuration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SPI_Cmd(SPI1, ENABLE);

  // Chip select - 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hip enable - 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IRQ pin - 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Button B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Button WAKE-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Led PC12 as 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 (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chip select and chip enable
  CSN_HIGH();
  CE_LOW();

}

// Transmit byte via SPI0 chanel
unsigned char  SPI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a)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SPI_SendData(SPI1, data);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return SPI_ReceiveData(SPI1);
}

unsigned char SPI_Send_command_with_ADDR (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_byte)
{
  unsigned char temp,command = 0;
  command = (cmd << 5) | addr;
  CSN_LOW();
  if (cmd == R_REGISTER)
  {
    if (addr == RX_ADDR_P0 || addr == RX_ADDR_P1 || addr == TX_ADDR)
    {

      status=SPI_SendByte(command);
      for (int k=0;k!=5;k++)
      {
        ADDRESS[k]=SPI_SendByte(NOP);
      }
      CSN_HIGH();
      return status;
    }
    else
    {
      status=SPI_SendByte(command);
      temp=SPI_SendByte(NOP);
      CSN_HIGH();
      return temp;
    }
  }
  if (cmd == W_REGISTER)
  {
    if (addr == RX_ADDR_P0)
    {
      status=SPI_SendByte(command);
      for (int j=0;j!=5;j++)
        {
          temp=RX_ADDRESS_P0[j];
          SPI_SendByte(temp);
        }
      CSN_HIGH();
      return status;
    }

    if (addr == RX_ADDR_P1)
    {
      status=SPI_SendByte(command);
      for (int j=0;j!=5;j++)
        {
          temp=RX_ADDRESS_P1[j];
          SPI_SendByte(temp);
        }
      CSN_HIGH();
      return status;
    }

    if (addr == TX_ADDR)
    {
      status=SPI_SendByte(command);
      for (int j=0;j!=5;j++)
        {
          temp=TX_ADDRESS[j];
          SPI_SendByte(temp);
        }
      CSN_HIGH();
      return status;
    }

    else
    {
      temp=SPI_SendByte(command);
      SPI_SendByte(data_byte);
      CSN_HIGH();
      return temp;
    }
  }

  return 1;
}

unsigned char SPI_Send_command_without_ADDR (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data_byte)
{
  unsigned char temp = 0;
  CSN_LOW();
  if (cmd == R_RX_PAYLOAD)
  {
    status=SPI_SendByte(cmd);
    temp=SPI_SendByte(NOP);
    CSN_HIGH();
    return temp;
  }
  if (cmd == W_TX_PAYLOAD)
  {
    status=SPI_SendByte(cmd);
    SPI_SendByte(data_byte);
    CSN_HIGH();
    return status;
  }
  status = SPI_SendByte(cmd);
  CSN_HIGH();
  return status;

}

// Setting for nRF chip
void nRFSetting(void) {

  // Init SPI
  SPI1Init();

  // Discard transmision
  CE_LOW();

  // Write CONFIG register (addres - 0x00)
  //00001010 - CRC enable, power-up, RX
  status = SPI_Send_command_with_ADDR(W_REGISTER, CONFIG_REG_ADDR, 0x0B);
  // read
  status = SPI_Send_command_with_ADDR(R_REGISTER, CONFIG_REG_ADDR, NOP);

  // Write RX_ADDR_P0 register -> Set receive address data Pipe0 -> address in RX_ADDRESS_P0 array
  status = SPI_Send_command_with_ADDR(W_REGISTER, RX_ADDR_P0, NOP);
  // read
  status = SPI_Send_command_with_ADDR(R_REGISTER, RX_ADDR_P0, NOP);

  // Write RX_ADDR_P1 register -> Set receive address data Pipe1 -> address in RX_ADDRESS_P1 array
  status = SPI_Send_command_with_ADDR(W_REGISTER, RX_ADDR_P1, NOP);
  // read
  status = SPI_Send_command_with_ADDR(R_REGISTER,RX_ADDR_P1, NOP);

  // Write TX_ADDR register -> Transmit address. Used for a PTX device only. Address in TX_ADDRESS array
  status = SPI_Send_command_with_ADDR(W_REGISTER, TX_ADDR, NOP);
  // read
  status = SPI_Send_command_with_ADDR(R_REGISTER, TX_ADDR, NOP);

  // Write RX_PW_P0 register -> Set number of bytes in RX payload in data pipe0 -> 1 byte
  status = SPI_Send_command_with_ADDR(W_REGISTER, RX_PW_P0, 1);
  // read
  status = SPI_Send_command_with_ADDR(R_REGISTER, RX_PW_P0, NOP);

  // Write RX_PW_P1 register -> Set number of bytes in RX payload in data pipe1 -> 1 byte
  status = SPI_Send_command_with_ADDR(W_REGISTER, RX_PW_P1, 1);
  // read
  status = SPI_Send_command_with_ADDR(R_REGISTER, RX_PW_P1, NOP);

}

楼主:
PWM驱动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pwm.h"

TIM1_TimeBaseInitTypeDef  TIM1_TimeBaseStructure;
TIM1_OCInitTypeDef  TIM1_OCInitStructure;
TIM1_BDTRInitTypeDef TIM1_BDTRInitStructure;
extern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InitPWM(void) {

  // Enable GPIOA and GPIOB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A Configuration: Channel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IM1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TIM1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TIM1_DeInit();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Prescaler = 0x0;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CounterMode = TIM1_CounterMode_Up;
  //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Period = 0xFFF; // 12 bit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Period = 0x3FF; // 10 bit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ClockDivision = 0x0;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RepetitionCounter = 0x0;
  TIM1_TimeBaseInit(&TIM1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Mode = TIM1_OCMode_PWM2;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State =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NState =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Pulse = 0x3FF;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Polarity =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NPolarity = TIM1_OCNPolarity_Low;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N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1Init(&TIM1_OCInitStructure);

  //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Break, dead tim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OSSRState = TIM1_OSSRState_En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OSSIState = TIM1_OSSIState_En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LOCKLevel = TIM1_LOCKLevel_1;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DeadTime = 0x05;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Break = TIM1_Break_Dis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BreakPolarity = TIM1_BreakPolarity_High;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AutomaticOutput = TIM1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1_BDTRConfig(&TIM1_BDTRInitStructure);

  // TIM1 counter enable
  TIM1_Cmd(ENABLE);

  // Main Output Enable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void SetDutyPeriod(Int16U period) {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Pulse = period;
  TIM1_OC1Init(&TIM1_OCInitStructure);

}

楼主:
RTC驱动
// ADC.c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rtc.h"
#include "arm_comm.h"
#include "includes.h"

extern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void RTCInit(void) {

  // Led PC12 as 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 (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lock for pheriphery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K_RTC clock selection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BKP_DeInit();

  // Enable the LSE OSC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Disable the LSI OSC
  RCC_LSICmd(DISABLE);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the RTC Clock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overflow interrupt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Set 32768 prescaler - for one second interupt
  RTC_SetPrescaler(0x7FFF);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interrupts
  __enable_interrupt();

}

楼主:
DMA驱动
#include "dma.h"
u32 adc_data[10];
void dma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12M  最大14M 设置ADC时钟(ADCCLK)
        ADC_DeInit(ADC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ADC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A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1

        //内部温度传感器是在ADC1通道16的。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6,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打开内部温度传感器使能

        ADC_DMACmd(ADC1,ENABLE);//将ADC与DMA链接在一起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重置指定的ADC的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获取ADC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指定ADC的校准状态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获取指定ADC的校准程序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32)&ADC1->DR;//DMA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32)&adc_data;//DMA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SRC;//外设作为数据传输的来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1;//指定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PeripheralInc_Enable;//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外设数据宽度16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存储数据宽度16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Circular;//工作在循环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High;//DMA通道x拥有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Structure);        //ADC1在DMA1通道1内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使能DMA1
}

楼主:
ADX345驱动
#include "adx345.h"
#include "iic.h"
#include "math.h"

#define ADX345_DelayMs(x)     {delay_ms(x);}  //延时函数

/****************************************************************************
* Function Name  : ADX345_WriteReg
* Description    : 设置ADX345寄存器
* Input          : addr:寄存器地址
*                * dat:吸入数据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static int8_t ADX345_WriteReg(uint8_t addr, uint8_t da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DX345_ADDR); //24C02写地址
    if(I2C_Wait_Ack())          //如果无应答,表示发送失败
    {
        return 0xFF;
    }
    I2C_Send_Byte(addr);
    if(I2C_Wait_Ack())         //如果无应答,表示发送失败
    {
        return 0xFF;
    }
    I2C_Send_Byte(dat);
    if(I2C_Wait_Ack())
    {
        return 0xFF;
    }

    I2C_Stop();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 ADX345_ReadReg
* Description    : 读取ADX345寄存器
* Input          : addr:读取地址
* Output         : None
* Return         : 读取到的8位数据
****************************************************************************/

static uint8_t ADX345_ReadReg(uint8_t addr)
{
    uint8_t readValue = 0xFF;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DX345_ADDR);    //24C02写地址
    if(I2C_Wait_Ack())
    {
        return readValue;
    }
    I2C_Send_Byte(addr);
    if(I2C_Wait_Ack())
    {
        return readValue;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DX345_ADDR + 1); //24C02读地址
    if(I2C_Wait_Ack())
    {
        return readValue;
    }
    readValue = I2C_Read_Byte(0);
    I2C_Stop();

    return readValue;
}

/****************************************************************************
* Function Name  : ADX345_ReadXYZ
* Description    : 读取X,Y,Z的AD值
* Input          : xValue:X轴的保存地址
*                * yValue:Y轴的保存地址
*                * zValue:Z轴的保存地址
* Output         : None
* Return         : 0:读取成功。0xFF:读取失败
****************************************************************************/

static int8_t ADX345_ReadXYZ(int16_t *xValue, int16_t *yValue, int16_t *zValue)
{
    uint8_t readValue[6], i;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DX345_ADDR);    //24C02写地址
    if(I2C_Wait_Ack())
    {
        return 0xFF;
    }
    I2C_Send_Byte(0x32);           //发送读地址(X轴首地址)
    if(I2C_Wait_Ack())
    {
        return 0xFF;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DX345_ADDR + 1); //24C02读地址
    if(I2C_Wait_Ack())
    {
        return 0xFF;
    }

    /* 读取六个字节数据 */
    for(i=0; i<6; i++)
    {

        if(i == 5)        //接收最后一个字节时,发送NACK
        {
            readValue[i] = I2C_Read_Byte(0);
        }
        else             //发送接收后应答
        {
            readValue[i] = I2C_Read_Byte(1);
        }
    }
    I2C_Stop();
    /* 处理读取到的数据 */
        *xValue = (uint16_t)(readValue[1] << 8) + readValue[0];
        *yValue = (uint16_t)(readValue[3] << 8) + readValue[2];
        *zValue = (uint16_t)(readValue[5] << 8) + readValue[4];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 ADX345_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ADX345,并核对ADX的I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0:成功。0xFF:失败
****************************************************************************/

int ADX345_Init(void)
{
    I2C_INIT();
    if(ADX345_ReadReg(ADX_DEVID) == 0xE5)
    {
        ADX345_WriteReg(ADX_DATA_FORMAT,0x2B);//13位全分辨率,输出数据右对齐,16g量程
                ADX345_WriteReg(ADX_BW_RATE,0x0A);          //数据输出速度为100Hz
                ADX345_WriteReg(ADX_POWER_CTL,0x28);  //链接使能,测量模式
                ADX345_WriteReg(ADX_INT_ENABLE,0x00); //不使用中断
                 ADX345_WriteReg(ADX_OFSX,0x00);       //敲击阀值
                ADX345_WriteReg(ADX_OFSY,0x00);       //X轴偏移
                ADX345_WriteReg(ADX_OFSZ,0x00);       //Y轴偏移
        return 0;
    }

    return 0xFF; //返回初始化失败
}

/****************************************************************************
* Function Name  : ADX345_Adjust
* Description    : ADX345进行校正。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X345_Adjust(void)
{
    int32_t offx = 0, offy = 0, offz = 0;
    int16_t xValue, yValue, zValue;
    uint8_t i;

        ADX345_WriteReg(ADX_POWER_CTL, 0x00);         //先进入休眠模式.
        ADX345_DelayMs(100);
        ADX345_Init();
    ADX345_DelayMs(20);

    /* 读取十次数值 */
    for(i=0; i<10; i++)
    {
        ADX345_ReadXYZ(&xValue, &yValue, &zValue);
        offx += xValue;
        offy += yValue;
        offz += zValue;
        ADX345_DelayMs(10);   //才样频率在100HZ,10ms采样一次最好
    }

    /* 求出平均值 */
    offx /= 10;
    offy /= 10;
    offz /= 10;

    /* 全分辨率下,每个输出LSB为3.9 mg或偏移寄存器LSB的四分之一,所以除以4 */
    xValue = -(offx / 4);
        yValue = -(offy / 4);
        zValue = -((offz - 256) / 4);

    /* 设置偏移量 */
        ADX345_WriteReg(ADX_OFSX, xValue);
        ADX345_WriteReg(ADX_OFSY, yValue);
        ADX345_WriteReg(ADX_OFSZ, zValue);

}

/****************************************************************************
* Function Name  : ADX_GetXYZData
* Description    : 读取ADX的XYZ轴的值(进行过数据处理)
* Input          : xValue:X轴的保存地址
*                * yValue:Y轴的保存地址
*                * zValue:Z轴的保存地址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X_GetXYZData(int16_t *xValue, int16_t *yValue, int16_t *zValue)
{
    int32_t xTotal = 0, yTotal = 0, zTotal = 0;
    uint8_t i;

    *xValue = 0;
    *yValue = 0;
    *zValue = 0;

    /* 读取十次采样值 */
    for(i=0; i<10; i++)
    {
        ADX345_ReadXYZ(xValue, yValue, zValue);
        xTotal += *xValue;
        yTotal += *yValue;
        zTotal += *zValue;
        ADX345_DelayMs(10);  //才样频率在100HZ,10ms采样一次最好
    }

    /* 求出平均值 */
    *xValue = xTotal / 10;
    *yValue = yTotal / 10;
    *zValue = zTotal / 10;
}

/****************************************************************************
* Function Name  : ADX_GetAngle
* Description    : 将AD值转换成角度值
* Input          : xValue:x的值
*                * yValue:y的值
*                * zValue:z的值
*                * dir:0:与Z轴的角度;1:与X轴的角度;2:与Y轴的角度.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16_t ADX_GetAngle(float xValue, float yValue, float zValue, uint8_t dir)
{
        float temp;
        float res = 0;

        switch(dir)
        {
        /* 与自然Z轴的角度 */
                case 0:
                        temp = sqrt((xValue * xValue + yValue * yValue)) / zValue;
                        res = atan(temp);
                        break;

        /* 与自然X轴的角度 */
                case 1:
                        temp = xValue / sqrt((yValue * yValue + zValue * zValue));
                        res = atan(temp);
                        break;

        /* 与自然Y轴的角度 */
                case 2:
                        temp = yValue / sqrt((xValue * xValue + zValue * zValue));
                        res = atan(temp);
                        break;

        default:
            break;
        }

    res = res * 1800 / 3.14;

        return res;
}
void ADX345_pros()
{
        int16_t value;
    uint8_t num = 6;
        int16_t Xval, Yval, Zval, Xang, Yang, Zang;
        uint8_t ShowData[6] = {0, 0, 0, 0, 0, 0};
        TFT_ClearScreen(BLACK);
        delay_ms(10);
        while(ADX345_Init())
    {
        GUI_Show12Char(60, 42, "ADX345 ERROR!", RED, BLACK);
        delay_ms(100);
    }
        while(1)
        {
                if(TouchData.lcdx>16&&TouchData.lcdx<56&&TouchData.lcdy>200&&TouchData.lcdy<238)
                {

                    GUI_Show12Char(10, 10, "ADX345加速度传感器实验",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84, "X VAL:",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105, "Y VAL:",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126, "Z VAL:",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147, "X ANG:",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168, "Y ANG:",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189, "Z ANG:",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TFT_XMAX-16*2,TFT_YMAX-16,"返回",YELLOW,BLACK);
                }

                ADX345_Adjust();

                /* 读取X,Y,Z的加速度值 */
        ADX_GetXYZData(&Xval, &Yval, &Zval);

        /* 将读取到的加速度值转换为角度值 */
        Xang=ADX_GetAngle(Xval, Yval, Zval,1);
                Yang=ADX_GetAngle(Xval, Yval, Zval,2);
                Zang=ADX_GetAngle(Xval, Yval, Zval,0);

                while(num)
            {
                switch(num)
                {
                    case(1):
                        value = Zang;
                        break;
                    case(2):
                        value = Yang;
                        break;
                    case(3):
                        value = Xang;
                        break;
                    case(4):
                        value = Zval;
                        break;
                    case(5):
                        value = Yval;
                        break;
                    case(6):
                        value = Xval;
                        break;
                    default:
                       break;
                }
                        TOUCH_Scan();
                        if(TouchData.lcdx>TFT_XMAX-16*2&&TouchData.lcdx<TFT_XMAX&&TouchData.lcdy>TFT_YMAX-16&&TouchData.lcdy<TFT_YMAX)
                        {
                                GUI_DisplayInit();
                                break;
                        }
                if(value > 0)
                {
                    ShowData[0] = '+';
                }
                else
                {
                    ShowData[0] = '-';
                    value = abs(value);//求出绝对值
                }
                ShowData[1] = (value % 10000 /1000) + '0';
                ShowData[2] = (value % 1000 /100) + '0';
                ShowData[3] = (value % 100 /10) + '0';
                ShowData[4] = (value % 10) + '0';

                GUI_Show12Char(48, (210 - num*21), ShowData, RED, BLACK);
                num--;
            }
                num=6;
                if(TouchData.lcdx>TFT_XMAX-16*2&&TouchData.lcdx<TFT_XMAX&&TouchData.lcdy>TFT_YMAX-16&&TouchData.lcdy<TFT_YMAX)
                {
                        GUI_DisplayInit();
                        break;
                }
                TOUCH_Scan();
        }
}

楼主:
CAN总线驱动

#include "can.h"
#include "key.h"

#ifdef CAN_RX0_INT_ENABLE

uint8_t CAN_RX_BUFF[8];

#endif

uint8_t ShowData[5] = {'0', '0', 0};
uint8_t CAN_SendData[11] = {0, 0, 0, 0, 0, 0, 0, 0, 0, 1, 0}; //最后两位用来存放发送ID和接收ID
uint8_t *Mode;
const uint8_t CAN_ModeNormal[9] = {"正常模式"};
const uint8_t CAN_ModeLoopBack[9] = {"环回模式"};

/****************************************************************************
* Function Name  : CAN1_NVIC_Config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static void CAN1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接收的中断和中断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ENABLE);   //FIFO0消息挂号中断允许.
}

/****************************************************************************
* Function Name  : CAN1_Config
* Description    : 初始化CAN,波特率设置为450K
* Input          : mode:用来选择要使用的工作模式:主要有四种工作模式:1、正常
*                * 模式:CAN_Mode_Normal;2、CAN_Mode_Silent :静默模式;3、环
*                * 回模式:CAN_Mode_LoopBack;4、静默环回模式:CAN_Mode_Silent
*                * _LoopBack。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CAN1_Config(uint8_t mod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IO口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PA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PA11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CAN设置和初始化 *************************************/
/***************************************************************************/

        /* 打开时钟使能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初始化CAN的参数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参数初始化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失能时间触发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失能自动离线管理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失能睡眠模式通过软件唤醒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失能非自动重传输模式(也就是会自动重传输)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失能接收FIFO锁定模式,新数据会覆盖旧数据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优先级由报文标识符决定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mode;       //有普通模式和拓展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 1 个时间单位

    /* 波特率设置, 当APB1的时钟频率是36MHZ的时候。 波特率的公式为: */
    /* 波特率(Kpbs) = 36M / ((CAN_BS1 + CAN_BS2 + 1) *  CAN_Prescaler)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8tq; //时间段 1 为8 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7tq; //时间段 2 为7 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5;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ifdef CAN_RX0_INT_ENABLE
        CAN1_NVIC_Config();
#endif

}

/****************************************************************************
* Function Name  : CAN1_SendMesg
* Description    : 发送一个报文
* Input          : id:发送的ID。
*                * len:发送的数据长度(注意发送数据长度不能超过8个字节)
*                * dat:存放数据的指针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CAN1_SendMesg(uint32_t id, uint8_t len, uint8_t *dat)
{
        uint16_t i = 0;
        CanTxMsg TxMessage;

    /* 一次发送只能发送8个字节 */
    if(len > 8)
    {
        return ;
    }
        /* 配置邮箱:设置标识符,数据长度和待发送数据 */
        TxMessage.StdId = (id & 0x7FF); //标准帧ID11位
        TxMessage.ExtId = (id >> 11);   //设置扩展标示符(拓展标示符有29位)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设置为数据帧(或远程帧为CAN_RTR_Remote)
    if((id & 0x7FF) == 0x7FF)       //检测是标准帧还是拓展帧(拓展帧大于11位)
    {
            TxMessage.IDE = CAN_ID_STD;        //拓展ID
    }
    else
    {
            TxMessage.IDE = CAN_ID_EXT;        //标准ID
    }
        TxMessage.DLC = len;                //发送的数据长度

        /* 将数据放入到邮箱中 */
        for(i=0; i<len; i++)
        {
                TxMessage.Data[i] = *dat;
                dat++;
        }

    /* 开始传送数据 */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

/****************************************************************************
* Function Name  : CAN1_Config16BitFilter
* Description    : 设置CAN接收16两个标准ID(设置ID位数全部相同才能够通过)
* Input          : id1:要接收的一个ID
*                * id2:要接收的一个I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CAN1_Config16BitFilter(uint16_t id1, uint16_t id2)
{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uint16_t mask = 0xFFFF;

        /* CAN filter init 屏蔽寄存器初始化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                       //过滤器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ID模式

        /* 寄存器组设置为16位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16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id1 << 5);    //要接收的ID标示符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id2 << 5);          //要接收的ID标示符2

        /* 设置为所有ID位都要相同才接收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mask << 5); //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mask << 5);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lter_FIFO0; //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使能过滤器1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CAN1_Config32BitFilter
* Description    : 设置一个拓展ID的接收
* Input          : id:要接收的I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CAN1_Config32BitFilter(uint32_t id)
{
    uint32_t mask = 0xFFFFFFFF;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屏蔽寄存器初始化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                       //过滤器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ID模式

        /* 寄存器组设置为32位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id >> 13);    //要接收的ID标示符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id << 3 ) | 4;//要接收的ID标示符2

        /* 设置为所有ID位都要相同才接收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mask >> 13;     //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mask << 3) | 4;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lter_FIFO0; //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使能过滤器1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CAN1_ReceiveMesg
* Description    : 接收一个报文
* Input          : receiveBuff:接收数据的数组指针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CAN1_ReceiveMesg(uint8_t *receiveBuff)
{
        uint8_t i = 0;

        CanRxMsg RxMessage;        //设置接收邮箱

        if((CAN_MessagePending(CAN1, CAN_FIFO0) != 0)) //检查FIFO0里面是否有数据
        {
            CAN_Receive(CAN1,CAN_FIFO0,&RxMessage); //读取FIFO0里面的数据
            for(i=0; i<RxMessage.DLC; i++)          //将读取到的数据位赋给CAN_RXSBUF
            {
                    *receiveBuff = RxMessage.Data[i];
                    receiveBuff++;
            }
    }
}

/****************************************************************************
* Function Name  :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FIFO0接收一个报文数据数据(最大8个字节)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fdef CAN_RX0_INT_ENABLE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1_ReceiveMesg(CAN_RX_BUFF);
}

#endif

void GUI_DisplayData(uint8_t num)
{
    uint8_t addr;

    for(addr=0; addr<10; addr++)
    {
        if(addr < 8)
        {
            /* 如果接收到数据,显示数据 */
            /* 将读取到的16位数据转换成可以显示的ASCII码 */
            ShowData[0] = CAN_RX_BUFF[addr] >> 4;
            if(ShowData[0] > 9)
            {
                ShowData[0] += '7';  //当大于9时,用ABCDEF来表示
            }
            else
            {
                ShowData[0] += '0';
            }
            ShowData[1] = CAN_RX_BUFF[addr] & 0x0F;
            if(ShowData[1] > 9)
            {
                ShowData[1] += '7';  //当大于9时,用ABCDEF来表示
            }
            else
            {
                ShowData[1] += '0';
            }
            /* 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
            GUI_Show12Char(208, (60 + addr * 20), ShowData, RED, BLACK);
        }

        /* 将要发送的16位数据转换成可以显示的ASCII码 */
        ShowData[0] = CAN_SendData[addr] >> 4;
        if(ShowData[0] > 9)
        {
            ShowData[0] += '7';    //当大于9时,用ABCDEF来表示
        }
        else
        {
            ShowData[0] += '0';
        }
        ShowData[1] = CAN_SendData[addr] & 0x0F;
        if(ShowData[1] > 9)
        {
            ShowData[1] += '7';    //当大于9时,用ABCDEF来表示
        }
        else
        {
            ShowData[1] += '0';
        }

        if(addr < 8)
        {
            /* 显示发送数据,选择高亮位置 */
            if(num == addr)
            {
                GUI_Show12Char(88, (60 + addr * 20), ShowData, GREEN, BLACK);
            }
            else
            {
                GUI_Show12Char(88, (60 + addr * 20), ShowData, RED, BLACK);
            }
        }
        else //显示ID部分
        {
            if(addr == 8)
            {
                if(num == 8)
                {
                    GUI_Show12Char(52, 40, ShowData, GREEN, BLACK);
                }
                else
                {
                    GUI_Show12Char(52, 40, ShowData, RED, BLACK);
                }
            }
            if(addr == 9)
            {
                if(num == 9)
                {
                    GUI_Show12Char(176, 40, ShowData, GREEN, BLACK);
                }
                else
                {
                    GUI_Show12Char(176, 40, ShowData, RED, BLACK);
                }
            }
        }
    }
    if(num > 9)
    {
        GUI_Show12Char(104, 20, Mode, GREEN, BLACK);
    }
    else
    {
        GUI_Show12Char(104, 20, Mode, RED, BLACK);
    }
}

void CAN_pros()
{
        uint8_t m, receiveId,canMode;
        m = 10;
    canMode = 1; //要设置canMode不等于CAN_SendData[10],以便进入循环一开始就初始化
        TFT_ClearScreen(BLACK);
        delay_ms(10);
        while(1)
        {
                if(TouchData.lcdx>72&&TouchData.lcdx<112&&TouchData.lcdy>268&&TouchData.lcdy<306)
                {

                        GUI_Show12Char(76, 0, "CAN通信实验", RED, BLACK);
                    /* 显示工作模式 */
                    GUI_Show12Char(0, 20, "CAN工作模式:", RED, BLACK);

                    /* 显示发送接收ID */
                    GUI_Show12Char(0, 40, "发送ID:",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20, 40, "接收ID:", RED, BLACK);

                    /* 显示发送和接收数据的8位数 */
                    GUI_Show12Char(0, 60, "发送第一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20, 60, "接收第一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80, "发送第二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20, 80, "接收第二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100, "发送第三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20, 100, "接收第三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120, "发送第四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20, 120, "接收第四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140, "发送第五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20, 140, "接收第五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160, "发送第六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20, 160, "接收第六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180, "发送第七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20, 180, "接收第七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200, "发送第八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20, 200, "接收第八位:",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0, 220, "上键:高亮部分加一", BLUE, BLACK);
                    GUI_Show12Char(0, 240, "下键:高亮部分减一", BLUE, BLACK);
                    GUI_Show12Char(0, 260, "左键:高亮部分向下移动一位", BLUE, BLACK);
                    GUI_Show12Char(0, 280, "右键:发送数据", BLUE, BLACK);
                    GUI_Show12Char(0, 300, "注:波特率为450K", BLUE, BLACK);
                        GUI_Show12Char(TFT_XMAX-16*2,TFT_YMAX-16,"返回",YELLOW,BLACK);
                        TouchData.lcdx=0;
                        TouchData.lcdy=0;
                }
                TOUCH_Scan();
                /* 修改模式 */
        if(canMode != CAN_SendData[10] )
        {
            canMode = CAN_SendData[10];
            if(CAN_SendData[10])
            {
               CAN1_Config(CAN_Mode_Normal);
               Mode = (uint8_t *)CAN_ModeNormal;
            }
            else
            {
                CAN1_Config(CAN_Mode_LoopBack);
                Mode = (uint8_t *)CAN_ModeLoopBack;
            }
            CAN1_Config16BitFilter(CAN_SendData[9], 0x00);
        }
        /* 如果接收ID改变,就重新设置接收ID */
        if(receiveId != CAN_SendData[9])
        {
            receiveId = CAN_SendData[9];
            if(receiveId != 0x00)
            {
                CAN1_Config16BitFilter(CAN_SendData[9], 0x00);
            }
        }
                /* 显示数据 */
        GUI_DisplayData(m);

                if(k_up==1)          //判断按键k_up是否按下
                {
                        delay_ms(10); //消抖处理
                        if(k_up==1)         //再次判断按键k_up是否按下
                        {
                                if(m == 10)
                {
                    CAN_SendData[10] = ~CAN_SendData[10];
                }
                else
                {
                    CAN_SendData[m]++;
                }
                GUI_Show12Char(175, 20, "等待发送", RED, BLACK);
                        }
                        while(k_up); //等待按键松开
                }
                if(k_down==0)
                {
                        delay_ms(10);
                        if(k_down==0)
                        {
                                if(m == 10)
                {
                    CAN_SendData[10] = ~CAN_SendData[10];
                }
                else
                {
                    CAN_SendData[m]--;
                }
                GUI_Show12Char(175, 20, "等待发送", RED, BLACK);
                        }
                        while(!k_down);
                }
                if(k_left==0)
                {
                        delay_ms(10);
                        if(k_left==0)
                        {
                                if(m == 10)
                {
                    m = 0;
                }
                else
                {
                    m++;
                }
                        }
                        while(!k_left);
                }
                if(k_right==0)
                {
                        delay_ms(10);
                        if(k_right==0)
                        {
                                CAN1_SendMesg(CAN_SendData[8], 8, CAN_SendData);//发送数据
                GUI_Show12Char(175, 20, "发送成功", BLUE, BLACK);
                        }
                        while(!k_right);
                }

                if(TouchData.lcdx>TFT_XMAX-16*2&&TouchData.lcdx<TFT_XMAX&&TouchData.lcdy>TFT_YMAX-16&&TouchData.lcdy<TFT_YMAX)
                {
                        GUI_DisplayInit();
                        break;
                }
                TOUCH_Scan();
        }
}

楼主:
DS18B20温度传感器驱动
#include "ds18b20.h"

/*******************************************************************************
* 函 数 名         : ds18b20_init
* 函数功能                   : IO端口时钟初始化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q;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ds18b20,&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 名         : DQININT
* 函数功能                   : 输入配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QININT()         //输入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q;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ds18b20,&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 名         : DQOUTINT
* 函数功能                   : 输出配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QOUTINT()         //输出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q;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ds18b20,&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DS18B20初始化时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init()
{
        DQOUTINT();//输出
        ds18b20_dq_L;
        delay_us(480);//延时480微妙
        ds18b20_dq_H;
        delay_us(480);//延时480微妙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
* 函数功能                   : DS18B20写数据时序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wr(u8 dat)
{
        u8 i=0;
        DQOUTINT();//输出

        for(i=0;i<8;i++)
        {
                ds18b20_dq_L;         //拉低
                delay_us(15);//延时15微妙

                if((dat&0x01)==1)
                {
                        ds18b20_dq_H;
                }
                else
                {
                        ds18b20_dq_L;
                }
                delay_us(60);//延时60微妙
                ds18b20_dq_H;

                dat>>=1;//准备下一位数据的发送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d
* 函数功能                   : DS18B20读数据时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value
*******************************************************************************/
u8 DS18b20rd()
{
        u8 i=0,value=0;

        for(i=0;i<8;i++)
        {
                value>>=1;
                DQOUTINT();//输出
                ds18b20_dq_L;         //拉低
                delay_us(4);//延时4微妙
                ds18b20_dq_H;
                delay_us(10);//延时10微妙
                DQININT();         //输入配置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ds18b20,dq)==1)
                {
                   value|=0x80;//读数据 从低位开始
                }

                delay_us(45);//延时45微妙
        }

        return value;
}

/*******************************************************************************
* 函 数 名         : readtemp
* 函数功能                   : DS18B2温度寄存器配置,温度读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value
*******************************************************************************/
double readtemp()                          //读取温度内需要复位的
{
        u16 temp;
        u8 a,b;
        double value;
        ds18b20init();                //初始化
        ds18b20wr(0xcc);   //发送忽略ROM指令
        ds18b20wr(0x44);   //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elay_ms(10);
        ds18b20init();           //初始化
        ds18b20wr(0xcc);   //发送忽略ROM指令
        ds18b20wr(0xbe);   //发读暂存器指令
        a=DS18b20rd();         //温度的低八位
        b=DS18b20rd();         //温度的高八位
        temp=b;
        temp=(temp<<8)+a;
        if((temp&0xf800)==0xf800)
        {
                temp=(~temp)+1;
                value=temp*(-0.0625);
        }
        else
        {
                value=temp*0.0625;
        }
        return value;
}
void DS18B20_pros()
{
        double temp;
        u16 tem_dat;
        u8 dat[8];
        TFT_ClearScreen(BLACK);
        delay_ms(10);
        ds18b20_init();
        while(1)
        {

                if(TouchData.lcdx>72&&TouchData.lcdx<112&&TouchData.lcdy>82&&TouchData.lcdy<118)
                {
                        GUI_Show12Char(10,10,"DS18B20温度检测:",YELLOW,BLACK);
                        GUI_Show12Char(10,40,"将温度传感器插上主板接口上,注意温度传感器的方向,板子上有对应的丝印指示",YELLOW,BLACK);
                        GUI_Show12Char(TFT_XMAX-16*2,TFT_YMAX-16,"返回",YELLOW,BLACK);
                }

                temp=readtemp();
                tem_dat=temp*100;
                dat[0]=tem_dat/1000+0x30;
                dat[1]=tem_dat%1000/100+0x30;
                dat[2]='.';
                dat[3]=tem_dat%1000%100/10+0x30;
                dat[4]=tem_dat%1000%100%10+0x30;
                dat[5]='C';
                dat[6]='\0';
                GUI_Show12Char(150,10,dat,YELLOW,BLACK);
                if(TouchData.lcdx>TFT_XMAX-16*2&&TouchData.lcdx<TFT_XMAX&&TouchData.lcdy>TFT_YMAX-16&&TouchData.lcdy<TFT_YMAX)
                {
                        GUI_DisplayInit();
                        break;
                }
                TOUCH_Scan();
        }

}

楼主:
flash驱动
#include "ds18b20.h"

/*******************************************************************************
* 函 数 名         : ds18b20_init
* 函数功能                   : IO端口时钟初始化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q;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ds18b20,&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 名         : DQININT
* 函数功能                   : 输入配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QININT()         //输入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q;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ds18b20,&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 名         : DQOUTINT
* 函数功能                   : 输出配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QOUTINT()         //输出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q;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ds18b20,&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DS18B20初始化时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init()
{
        DQOUTINT();//输出
        ds18b20_dq_L;
        delay_us(480);//延时480微妙
        ds18b20_dq_H;
        delay_us(480);//延时480微妙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
* 函数功能                   : DS18B20写数据时序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wr(u8 dat)
{
        u8 i=0;
        DQOUTINT();//输出

        for(i=0;i<8;i++)
        {
                ds18b20_dq_L;         //拉低
                delay_us(15);//延时15微妙

                if((dat&0x01)==1)
                {
                        ds18b20_dq_H;
                }
                else
                {
                        ds18b20_dq_L;
                }
                delay_us(60);//延时60微妙
                ds18b20_dq_H;

                dat>>=1;//准备下一位数据的发送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d
* 函数功能                   : DS18B20读数据时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value
*******************************************************************************/
u8 DS18b20rd()
{
        u8 i=0,value=0;

        for(i=0;i<8;i++)
        {
                value>>=1;
                DQOUTINT();//输出
                ds18b20_dq_L;         //拉低
                delay_us(4);//延时4微妙
                ds18b20_dq_H;
                delay_us(10);//延时10微妙
                DQININT();         //输入配置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ds18b20,dq)==1)
                {
                   value|=0x80;//读数据 从低位开始
                }

                delay_us(45);//延时45微妙
        }

        return value;
}

/*******************************************************************************
* 函 数 名         : readtemp
* 函数功能                   : DS18B2温度寄存器配置,温度读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value
*******************************************************************************/
double readtemp()                          //读取温度内需要复位的
{
        u16 temp;
        u8 a,b;
        double value;
        ds18b20init();                //初始化
        ds18b20wr(0xcc);   //发送忽略ROM指令
        ds18b20wr(0x44);   //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elay_ms(10);
        ds18b20init();           //初始化
        ds18b20wr(0xcc);   //发送忽略ROM指令
        ds18b20wr(0xbe);   //发读暂存器指令
        a=DS18b20rd();         //温度的低八位
        b=DS18b20rd();         //温度的高八位
        temp=b;
        temp=(temp<<8)+a;
        if((temp&0xf800)==0xf800)
        {
                temp=(~temp)+1;
                value=temp*(-0.0625);
        }
        else
        {
                value=temp*0.0625;
        }
        return value;
}
void DS18B20_pros()
{
        double temp;
        u16 tem_dat;
        u8 dat[8];
        TFT_ClearScreen(BLACK);
        delay_ms(10);
        ds18b20_init();
        while(1)
        {

                if(TouchData.lcdx>72&&TouchData.lcdx<112&&TouchData.lcdy>82&&TouchData.lcdy<118)
                {
                        GUI_Show12Char(10,10,"DS18B20温度检测:",YELLOW,BLACK);
                        GUI_Show12Char(10,40,"将温度传感器插上主板接口上,注意温度传感器的方向,板子上有对应的丝印指示",YELLOW,BLACK);
                        GUI_Show12Char(TFT_XMAX-16*2,TFT_YMAX-16,"返回",YELLOW,BLACK);
                }

                temp=readtemp();
                tem_dat=temp*100;
                dat[0]=tem_dat/1000+0x30;
                dat[1]=tem_dat%1000/100+0x30;
                dat[2]='.';
                dat[3]=tem_dat%1000%100/10+0x30;
                dat[4]=tem_dat%1000%100%10+0x30;
                dat[5]='C';
                dat[6]='\0';
                GUI_Show12Char(150,10,dat,YELLOW,BLACK);
                if(TouchData.lcdx>TFT_XMAX-16*2&&TouchData.lcdx<TFT_XMAX&&TouchData.lcdy>TFT_YMAX-16&&TouchData.lcdy<TFT_YMAX)
                {
                        GUI_DisplayInit();
                        break;
                }
                TOUCH_Scan();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 感谢分享

不辛苦了

网友B:
这个是不是从 Olimex 的 Github 上抓来的?原文链接在哪里?

网友C:
赞一个,貌似flash和ds18b20都写成18b20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