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PWM 驱动电路疑问

楼主(2018-07-31):
空载时测量MOSFET输出和驱动极,波形均正常。
加负载后,驱动波形和输出波形异常,具体波形异常见附件

驱动级波形为MOSFET 前一级电平转换级输出波形。
MOSFET栅极波形未截图。实际波形也已经震荡。且栅极驱动电压15V
附件3是整个高边MOSFET驱动回路。

楼主:
截图没展示MOSFET驱动极波形。 MOSFET驱动电压15V。电压是够的。CH2通道为MOSFET驱动前一级电平转换电路波形。
MOSfet 驱动级震荡类型 与CH2通道一致。

网友A:
负载电流很大的话,mos内阻大压降就会很大,有可能驱动不起来。

网友B:
驱动MOs管的电压15v是可以的,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很大的话,mos内阻大压降就会很大,有可能驱动不起来。

这个原因可能性很大,正在验证减小栅极放电回路电阻的办法。

网友C:
48V,MOS管栅极没有保护能不能行?

网友C:
有分压。似乎不会击穿。前面没仔细看抱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原因可能性很大,正在验证减小栅极放电回路电阻的办法。

这有什么办法呢,直接找个导通电阻小的M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办法呢,直接找个导通电阻小的MOS吧。

高边驱动,故前面有一级三极管集电极串联电阻的方式进行电平转换。导致栅极的充放电回路阻抗不仅仅栅极电阻的影响。而且Q6的推挽结构工作在放大和截止状态之间,没有饱和状态,所以,充放电回路阻抗的大小对MOSFET的负载能力影响很大。这不,你也给这个意见么。
由于该电路几个相关电阻封装选择太小,更换阻值比较麻烦,一直没时间试验。有结果,第一时间根大家分享。
该mosfet导通电阻已经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分压。似乎不会击穿。前面没仔细看抱歉了。

这个板子设计可能当初空间要求太小,导致好多保护回路都差不多删掉了。这次测试就发现个问题:由于导通时间在几百个ns级,DS电压过冲严重,由于没有在DS间额外增加肖特基二极管,导致mosfet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