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光耦TLP155E输出波形

楼主(2018-07-31):
CH1 光耦输入
CH2 光耦输出
采用分压电阻供电,光耦输出总有那么一个震荡。
若直接采用外接电源供电,则不存在这么一个震荡。
求解释

网友A:
你怎样“采用分压电阻供电”?最好把“分压电阻供电”原理图贴出来。

楼主:
R65 R77 分压。试了各种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样“采用分压电阻供电”?最好把“分压电阻供电”原理图贴出来。

具体电路见3楼

网友B:
R77并接一个0.1U+10U电容到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77并接一个0.1U+10U电容到地吧

上述图形是加了电容以后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R65 R77 分压。试了各种阻值。

如果OPO是一直工作的话,此供电是有问题的,如果是间煦操作的,6脚加一个10UF+0.1UF电容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R65 R77 分压。试了各种阻值。

把电阻分别改为1K和1.5K试试

网友E:
R65,R77阻值太大了,电流驱动不足

网友F:
本问题无解,超VCC工作,选择降压,是正常思路,但是VCC必须是低阻抗,这个是这一类输出回路基本要求,加一个外挂稳压,静态低于你要求,输出低压,应该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阻分别改为1K和1.5K试试

跟我意见一样,我下一步也打算换成1k和1.5K试试。只是做板这哥们给整了个0603封装。恶心坏了。也是这个原因,10K和15K已经是该封装的最低限度了。
且还有个问题,光耦的输出电压等级差不多就决定了后面的Mosfet的栅极驱动电压的大小。这个阻值不好选啊
换1K和1.5K的阻值大致换算了下,需要3/4W的电阻才够安全。最小也要1206那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问题无解,超VCC工作,选择降压,是正常思路,但是VCC必须是低阻抗,这个是这一类输出回路基本要求,加 ...

是解决办法。但是考虑到后期该电路要集成,什么DC-DC隔离供电、自举电路(后面要驱动mosfet)不好用。

楼主:
今天整理文件,发现了一个以前做实验的一个波形。
测试状况:R65和R77分别为15K和20K,且没有加退耦电容,A3端接负载100R后,光耦前后级波形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