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一款多路模拟输入多路模拟输出的芯片

楼主(2018-08-01):
有没有这样一款芯片,不需要译码的。同时四个输入,也能同时4个输出的,用一个使能端就能控制的?
请问有这样的芯片吗?  不是4052那样选通某一个输出的。

网友A:
l楼主你好,我想问下多路模拟输入,然后可选择输出的用什么芯片,单片机可以吗,怎么设计呢

MT8808, MT8816......

网友B:
CD4066,74HC40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楼主你好,我想问下多路模拟输入,然后可选择输出的用什么芯片,单片机可以吗,怎么设计呢 ...

4052就可以4路输入,1路输出,然后接AD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坛主,我去看看这个资料。

楼主:
我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发现与我的要求有点偏差。

我上面的要求没有表达清楚,输入是有正有负的。

而且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这个芯片主要做一个缓冲作用,四路采样输入,四路输出到AD,然后用一个使能端就能控制了,比如使能有效,那么到AD的就是采样输入,使能无效,到AD的就是高阻态。

请问这样的芯片有吗?
四路输入有正有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发现与我的要求有点偏差。

我上面的要求没有表达清楚,输入是有正有负的。

有很多这样的芯片,楼主的信号幅值是多少?

网友D:
4个继电器,不要再伤脑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52就可以4路输入,1路输出,然后接AD就可以了。

谢谢你,那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模拟开关的输出吗,单片机外接一个A/D转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那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模拟开关的输出吗,单片机外接一个A/D转换器。 ...

那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模拟开关的输出吗

单片机控制的,是多路模拟开关的选通,不是模拟开关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这样的芯片,楼主的信号幅值是多少?

-5v 到 +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4个继电器,不要再伤脑经了。

这样子我还不如搞4个4052。

主要是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芯片的,所以才询问一下大家型号。

一个芯片就能搞定多爽。

网友C:
坛主的4066不就OK么?把所有control脚接到一起,用一个GPIO控制就可以了。
4066可以双电源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主的4066不就OK么?把所有control脚接到一起,用一个GPIO控制就可以了。
4066可以双电源供电的 ...

这个的意思不是说 +5V时 ,正信号可以过 , -5 V时 ,负信号可以过吗?这样一个IO口直接控制不行吧。我的一次四个输入有正有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发现与我的要求有点偏差。

我上面的要求没有表达清楚,输入是有正有负的。

CD4066可以工作于正5V至负5V双电源,但控制端电压要求摆动范围接近正负电源,具体数值参考datashee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发现与我的要求有点偏差。

我上面的要求没有表达清楚,输入是有正有负的。

例如此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的意思不是说 +5V时 ,正信号可以过 , -5 V时 ,负信号可以过吗?这样一个IO口直接控制不行吧。我 ...

明白楼主的难处了,控制信号动态范围做不到,早期的模拟开关设计的确实考虑不全。
看下ADG411,控制脚的逻辑就是兼容TTL的了,不过这玩意很贵,1.5美金以上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楼主的难处了,控制信号动态范围做不到,早期的模拟开关设计的确实考虑不全。
看下ADG411,控制脚的 ...

有点贵。。

还是要搞4个4052来做。

楼主:
明白,这样一路就要一个控制信号了,总共要四个控制信号了。

如果四路控制并在一起,就可以用一个控制信号了。但是四路输入有正负,就不能用一个控制信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楼主的难处了,控制信号动态范围做不到,早期的模拟开关设计的确实考虑不全。
看下ADG411,控制脚的 ...

也就是说以前的模拟开关设计都不能做到。‘现在能做到了,但是价格高很多是吧。’

网友E:
4066+控制信号用个三极管转换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这样一路就要一个控制信号了,总共要四个控制信号了。

如果四路控制并在一起,就可以用一个控制信 ...

实在搞不清楚你倒底要干什么
CD4066的4个控制端联接在一起,当然只能由一个控制信号来控制,四路模拟开关同时导通,同时关断。但由前面你想用四片CD4052来看,你是要求四路模拟开关分别控制的。
如果你的要求是四路模拟信号任意时刻仅一路传输到A/D,其余三路关断,那么完全可以使用一片CD4052再加一片CD4066。CD4052用于分配控制信号到CD4066的4个控制端。这样,就不必使用电平变换。比你使用4片CD4052少两片。

网友F:
有带使能功能的运放可以满足要求,类似LMV601,MAX4396等
搭一个四路跟随器
也可以试试用普通运放,采用信号控制电源开关试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带使能功能的运放可以满足要求,类似LMV601,MAX4396等
搭一个四路跟随器
也可以试试用普通运放,采用信号 ...

带使能功能的运放,采购会恨死你的,价格贵不说,关键是交货期很久,因为用的人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我还不如搞4个4052。

主要是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芯片的,所以才询问一下大家型号。

4个4052不是很浪费吗!继电器有一个控制两个导通的,你就可以用2个继电器来实现了。

你说的那个芯片多半是找不到的,毕竟只要是芯片就有各种参数要求,这个参数符合了那个不一定符合。继电器最傻瓜了。听我的绝壁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搞不清楚你倒底要干什么
CD4066的4个控制端联接在一起,当然只能由一个控制信号来控制,四路模拟开关 ...

额,是四路同时的。

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的意思是如果用4066,然后将他们的控制端接一起,这样一个信号就能控制了。但是如果四个输入有正有负的话,这样输出应该不能得到四路输入吧。因为控制给高,输入正的能过,负的不能过。

如果用4066,然后将他们的控制端都分开,这样就需要4个控制端。并且我的输入的正负是随机的,也不好控制。

至于我说的四个4052,我的想法是把他们的使能接一起,然后把4个的选路功能直接接地,选择第一路,然后控制一个高低电平就可以控制四路输入了。然后四路输入分别到四个4052,这样就能得到4路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66+控制信号用个三极管转换一下

这样要四个控制信号啊,而且输入的正负是随机的,也就是说不好控制的,最好是带使能的芯片。

使能开启就把输入给到输出。

我想问的是这样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是四路同时的。

我没有表达清楚。

“因为控制给高,输入正的能过,负的不能过。”

CD4066使用正负5V电源,控制端高电平,输入无论为正还是为负,信号均可到达输出端。

问题在CD4066使用正负5V电源时,控制端低电平难以实现。此时控制端为负3V或者更低才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使能功能的运放,采购会恨死你的,价格贵不说,关键是交货期很久,因为用的人少 ...

是这样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66+控制信号用个三极管转换一下

这个不太合适。

因为四路的输入正负是随机的,这样子不好控制,最好还是带使能的。

有效就通过,无效就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控制给高,输入正的能过,负的不能过。”

CD4066使用正负5V电源,控制端高电平,输入无论为正还是 ...

这样子的话就是控制低电平不好做了。

网友G:
MC74HC4052,正负15v

楼主:
。。不是选一路。。

是4路同时。

网友E:
你的需求似乎很奇怪,我没有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需求似乎很奇怪,我没有理解。。。

4066双电源使用时,低电平不太好控制。

三极管我画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得到-5V的控制信号,这个能提示一下吗。

现在的问题转变为了MCU输出高电平得到+5V,输出低电平得到-5V。

然后我现在的想法是用光耦做。

你看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控制给高,输入正的能过,负的不能过。”

CD4066使用正负5V电源,控制端高电平,输入无论为正还是 ...

老师看看这样可以不。

高低电平的控制。

光耦来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明白,这样一路就要一个控制信号了,总共要四个控制信号了。

如果四路控制并在一起,就可以用一个控制信 ...

和输入信号无关,控制信号是一个极性的,逻辑是如果你需要分别控制,就一个一个来,需要集中控制,连一起完全不是问题。
问题倒是如果输入是±5V,那么,4066必须±5V供电,但是这时候,切换逻辑好像也变成±5V了,所以这时候,必须进行输入控制逻辑的电平变换。不过也简单,一个+5V上拉的PNP管子,就可以直接接单片机了。只是控制逻辑到单片机,就是反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看看这样可以不。

高低电平的控制。

可以。四路控制正好使用一片四路光耦。如果你是要四路同步控制,当然只用一路光耦即可。
但应该比较一下各种方法的硬件成本,从中选择成本比较低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输入信号无关,控制信号是一个极性的,逻辑是如果你需要分别控制,就一个一个来,需要集中控制,连一起 ...

这倒是可以。

但是我MCU输出的3.3V,还需要前面加个NPN的三级管,在加个PNP,这样可以实现。

而且逻辑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四路控制正好使用一片四路光耦。如果你是要四路同步控制,当然只用一路光耦即可。
但应该比较一下各 ...

OK。

明白了,谢谢maychang老师。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倒是可以。

但是我MCU输出的3.3V,还需要前面加个NPN的三级管,在加个PNP,这样可以实现。

不需要这样了,不对称供电,PNP上拉+3.3V,直接送4066就可以了,+3.3V,4066已经是合法+逻辑了。-5V,自然更是合法-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需要这样了,不对称供电,PNP上拉+3.3V,直接送4066就可以了,+3.3V,4066已经是合法+逻辑了。-5V,自 ...

OK,明白了,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个继电器,不要再伤脑经了。

你好,用继电器是怎么控制的呢,求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用继电器是怎么控制的呢,求教!

控制继电器的典型电路网上有,你自己找一下把。